请教关于高频放大三极管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2-01-07):
目标是制作电容三点式的高频振荡电路,10MHz左右的,但是反复测试都不行,于是将电路拆解为放大和选频反馈2个部分。其中,在放大部分用了简单的共射放大电路,使用2N2222三极管,Ft为300MHz,用信号源输入10MHz正弦波,结果是调节偏置电阻后输出信号由放大变为缩小,且放大时倍数很小很小,想请教一下各位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三极管性能的问题?还是我的偏置电阻设置有问题?谢谢了(说的比较啰嗦,应该讲清楚问题了)

网友A:
不知道,总不能瞎猜,连原理图都没有。

楼主:
我把图弄上来...

网友B:
应该是偏置电路有问题,Rb1,Rb2,C有关。调节偏置电路后,不太满足振荡条件了。可能是正反馈的信号太小。

为什么还有三点振荡? 用反相器比这容易啊。

网友A:
调整一下C1/C2/C3/C4的值,应该可以起振。
另外,换一个9018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A:
另外,从习惯上讲,设计原理图的时候要把所有器件都画上,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根据这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电源滤波电容用多大的?这个参数是跟电路中信号的频率有关吗?如果使用试验箱上的直流电做电源,在电路里还需要加这个滤波电容吗?谢谢~~

网友A:
滤波就近才可以,否则距离远了相当于串联了一个电感,效果差许多,甚至无**常工作。

楼主:
哦,学到不少知识,我初学,动手经验少,以后还多请教前辈了!

网友C:
接入系数偏小, 特性阻抗偏大, 与共基组态阻抗失配

楼主:
接入系数偏小, 特性阻抗偏大, 与共基组态阻抗失配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解释太深奥了,我看不太懂啊...还是先谢谢了~~

网友C:
接入系数相当于反馈系数,电容小电感大阻抗就高,共基组态的输入阻抗比较低

楼主:
:L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这个接入系数,特性阻抗,在教科书里有讲概念,但是在实际的电路中怎么计算啊?搞不懂这个

网友C:
俺以前折腾VCO,百多兆的要起振,那电容就跟你现在的差不多大,电感小一百倍,特性阻抗几十欧

楼主:
俺以前折腾VCO,百多兆的要起振,那电容就跟你现在的差不多大,电感小一百倍,特性阻抗几十欧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想的是能否试试用有源晶振代替分立元件,压控振荡器也了解过了,看了介绍,好像只需要外接LC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