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4和uart5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2-01-07):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中断使用组合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Configure and enable USART3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nd enable UART4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and enable UART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错误现象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ZQL_nvic.c...
..\src\ZQL_nvic.c(62): error:  #20: identifier "UART4_IRQn" is undefined
..\src\ZQL_nvic.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src\ZQL_nvic.c:                                           ^
..\src\ZQL_nvic.c(69): error:  #20: identifier "UART5_IRQn" is undefined
..\src\ZQL_nvic.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src\ZQL_nvic.c:                                           ^
..\src\ZQL_nvic.c: ..\src\ZQL_nvic.c: 0 warnings, 2 errors
Target not created

麻烦高手大虾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在线等高手

楼主:
库用的是3.0的,启动代码用的是高容量的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10x_hd.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0.0
;* Date               : 04/06/2009

网友A:
猪都知道,要什么高手?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你还没弄明白USART和UART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不会搜一下USART3_IRQn在哪个h文件里面定义的?

网友B:
哈哈,到了下午与晚上,火气还这么DA!;P

网友C(2013-03-08):
得进入stm32的启动文件里面设置一下高容量STM32,即在stm32f10x.h文件中的#define STM32F10X_MD更改为#define STM32F10X_HD UART4.和UART5就可以使用中断啦!

网友D(2013-08-30):
目测选择芯片的宏定义搞错了

网友E(2015-05-16):
我芯片选择正确了也没有用

网友F(2017-08-22):
搞定了吗?我也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