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做触摸按键的方案有优势吗?

楼主(2012-01-07):
各位大侠是如何理解的,我有点糊涂

网友A:
对愿意用PIC的有优势,对不愿意用这种单片机的没有。

网友B:
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对于想直接省事拿来就用的,肯定就毫无优势了,对于那种想集中在MCU中处理的,这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2012-02-08):
有优势,功耗低、抗干扰强

网友D:
价格应该比较高

网友E(2012-04-04):
若用在消费电子上没有优势!
  若在高要求的场合,还是有很在的优势的

网友F:
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

很多干扰的地方,不行,不行,不可靠

网友G:
个人认为有优势

网友H:
触摸按键用PIC好,干扰小

网友I:
抗干扰能力不仅跟原理有关系而且跟算法有直接关系,1-16个键,抗干扰很好,适应能力超强,走线也没有特别要求,可以参考下 www.nbquans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