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的LIST文件求助!

楼主(2012-01-07):
从LIST文件(.asm格式)能得到什么信息?
从LIST文件能倒回源程序代码吗?
LSIT里面包含源程序代码吗?

网友A:
1.能最直接看到编译以后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能看到程序空间占用。
2.取决于源代码是C还是汇编,还取决于编译器是否给你把源代码抄过来了(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应该问,自己打开看下不就知道了)
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