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IC33F系列单片机的I2C总线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2-01-07):
由于这是自己第一次做PIC的设计,没有经验,因此在硬件设计里,为了布线的方便,我把I2C总线的两根线接在通用IO口,打算用程序仿真I2C总线,但实际做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dsPIC33F的IO口可以说是半双工的,任意时刻,只能设置输入或输出,而且调了好几小时就是调不通,请教各位前辈,如果这样dspIC33F仿真I2C总线编程,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A:
I2C本来就是半双工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PIC的IO口需要先设置输入或输出,才可以读写,而普通51单片机无需进行输入输出的设置。可能我的表述有问题。
请教:
如果使用这样的IO口去仿真I2C总线实际上是否可行?若可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B:
IIC总线有个特点就是开漏输出,这是总线竞争的需要,如果要做到开漏输出,有些IO口本来有这样的功能,如果用这样的IO口去仿真就比较方便。但如果IO口没有开漏输出功能,那就只能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切换。所以还是比较烦的。当在需要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将IO口设置成输出并输出0,输出高电平时将IO口设置成输入(高阻状态),让外部上拉电阻将电平拉高。

楼主:
谢谢XIEYUANBIN前辈回帖!
到目前为止,此程序还未调通,先把我的主程序传上来,敬请各位前辈指教!

还有由于MPLAB C30无bit,我把校验位ack设为char,不知是否合适?

楼主:
先把帖子结了,在PIC上仿真I2C总线确实能实现(有人调通过),但我还是没调通,除了需要注意时序问题之外,其他的方面,正如2楼所说的,至于是否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注意,等我在想想办法把程序调通再说吧!

我觉得I2C时钟频率降到25KHz以下,时序方面应该没问题!至于输入输出口的设定,已经检查并重写了好几遍,不解!只能先放一放,先把其他模块调通,再调试这个程序!

网友A:
Microchip有大把AN是介绍软件模拟I2C时序的,去搜一搜。

楼主:
回7楼:
我找过了,大把AN是使用dsPIC芯片上自带的I2C Module,而我没有把I2C分配到这些特殊引脚上,只是分配到普通的IO口。至于Microchip官方网站中,使用dsPIC的I2C总线仿真的AN,我没搜到,如果asspeed前辈能提供一些信息,在此深表感谢!

楼主:
正解,谢谢asspeed前辈!

网友C(2015-09-17):
请问楼主模拟I2C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