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反馈调试不正常有哪些因素导致

楼主(2012-01-07):
我想设计一个功率5w的电源  输入在16--80v/AC范围。用的是RCC电路。
问题是,我带假负载(led) 5v正确,可是带10欧负载就变成2.2v 还不稳定,输入增加,输出也增加。请前辈们赐教,我这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10欧负载就是线性的,U= RI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反而不正常。 LED是恒压的,多余的都是以电流的形式表现在电路中的,只要LED管子在额定电流下安全使用,最多是亮与暗的差别,你说呢???

楼主:
我设计的时候 变压器也有绕正反馈, 次级也有tl431来恒压, 应该是输出5v 不应该有非线性的变化.只是这个问题,我想不通,也解决不好.
有前辈帮忙吗,随后我上图,就怕上了图也没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