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出现梯形输出波形

楼主(2012-01-07):
各位大侠,
   本人设计一个基于34063的 13V输入,4V、200mA输出电路。没有外围扩流器件。输入电容200UF,输出1000UF,电感大致300UH,IN5819为续流二极管。
   在34063的输出端(SW)看到如图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梯形状呢?且电感越小起梯形的低电平时间越长。(电感小时34063发热严重,换大电感后效率提升,不再发热)
  苦思不得其原因。求大侠赐教!感谢!

楼主:
如图中,梯形低电平部分大致有25uS。
低电平部分时间变长时,34063发热量增大,因此,低电平时34063内部功率管可能有电流流过。我加大输入端电压,到一个足够的值时,可以将低电平部分完全去除,和加大电感的效果等同。
求分析!

网友A:
原因就是你不肯加限流电阻。无论你是加大输入电压还是加大电感,都减小了Ipk

楼主:
多谢不亦心大侠
  我将IPK点直接短接的,也就是说不对其进行限流,实在想不通如何会造成这种梯形波?
  昨天晚上经反复试验测量波形,分析,觉得原理大致如下:
  如果电感太小,当34063内部功率管关闭后存在电感内部的能量就少,自然放电时间也短,放完电后测量点(续流二极管正端)电位被输出端的电容抬升到VOUT,从而形成了图中的波形。输入加大则储存的能量加大,电感加大亦是,从而放电时间长,到一定程度避免了出现梯形波,而使矩形波。
   求拍砖!

网友B:
34063有两个关断条件:1. 电流取样的电压达到;2. 输出电压到达。
你的问题原因:如果没有电流取样电阻,靠的是第二个条件。这样就反应就非常慢了。出现多谐振荡一样。
解决办法:1. 增加电流取样电阻,限制充电电流。 2. 检查一下你的振荡电容,使得34063工作在适当高的频率,减小纹波。

楼主:
上面有点错误:
  加大输入电压,电感所存的能量是不变的。变的是34063的频率。更大的电压能使电感更快速充电,从而34063使本身的开合频率提升,同样在一周期内的放电时间也减少,从而使梯形波不再出现。

网友A:
如果电感太小,当34063内部功率管关闭后存在电感内部的能量就少,magic_yuan 发表于 2012-1-8 11:10
这个貌似有点不妥哦,应该是相反的吧。34063的Ton好像是固定的,Uin*Ton是固定的,电感越小,电流增量越大(你没有加限流电阻),那么电感每个周期的储能就越大,34063增大Toff,进入DCM模式,正是电流增量大(Ipk很大),所以34063比较热。进入DCM模式,后面的就是你说的。

增大电感,电流增量减小,34063不会那么热,电感的储能减小,34063减小Toff,进入CCM模式,电感电流连续,不会出现那个小平台。

增加输入电压我猜是进入打嗝模式了吧,多抓几个图上来看看,呵呵

以上是个人看法,不对的请指教。PS:我是来灌水的,叫“大侠”,让俺情何以堪:L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SmartEnergy和不亦心两位大侠(网上与我讨论问题者皆大侠)让我的思路有所开阔!
   对34063的工作原理--电流反馈,电压反馈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周末被34063折腾得够呛,也开始思考,最终的反馈方式是纹波反馈,负载大小定频率还是和电流有关。DATASHEET上面没有这些东西。
   我最终想用34063最一个程控的数字电源,34063在一定电压范围内输出,精度一般就好。
   现在上班,下班回去再做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