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须求助lm2596问题

楼主(2012-01-07):
今天刚焊接了一个DC-DC稳压电路,用的是lm2596-5.0,输入8V左右直流电压,理论输出应该是5V,但是输出却是7.2V,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各个器件选用不合理啊,不胜感激。R1我采用的500欧姆,R2用1500欧姆,稳压管用1N5824.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内部电路

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R1焊下来不接就行了。

网友A:
R1焊下来不接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直接告诉他答案的好  让他看看内部电路  下次就不会错了

网友C:
去掉R1, R2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