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片上ad问题,求救大侠们

楼主(2012-01-07):
我在使用片上adc功能采集电压时,稳压电源可能有个高脉冲,lcd屏突然灭了,板子不能工作了,上电后指示灯不亮,也不能下载程序了,屏没问题,请问大侠们,我该怎么检查问题所在,以及怎么解决问题呢。。。求救啊啊

网友A:
片子少了,换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片子出问题了

网友C:
这个好像就只能换芯片了

楼主:
除了芯片坏之外,有没有可能别的地方也会出问题啊?

网友D:
这个就需要自己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