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测量正弦波幅值与频率

楼主(2012-01-07):
用AD测量正弦波幅值是不是采集一串数据然后比较大小,取最大值?有没有人会用AD测频率?还请指点!

网友A:
看我的关于傅立叶变换的帖子,幅值,频率都可以通过 dft 求出。
也可以通过过零检测的方法,求出 RMS 值和频率。

网友B(2017-04-15):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关于傅立叶变换的帖子,幅值,频率都可以通过 dft 求出。
也可以通过过零检测的方法,求出 RMS 值和 ...

频率怎么通过傅立叶变换得到?

网友C:
测频两法:

1.时域计数(或测脉宽)法
此法适用于单一频率(这个当然不是频谱意思以上的单一频率啦....)的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规则形状的波形,允许信号中存在一定的噪音。计数(或测脉宽)可用施密特计数法。

最大值当然受噪音影响了。

2.频域FFT
FFT后做个幅度谱然后搜索谱峰,好处是信号噪音非常大都可以测到谱峰。频率分辨率受FFT点数影响,有些插值算法可提供大大高于FFT频率分辨率(=【采样频率】/ 【FFT 点数】)的精度。

幅度的准确度也可能受频谱泄漏影响,需要些算法处理。若要避免频谱泄漏,可采用Coherent Samp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