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20120106群课笔记

楼主(2012-01-08):
PS:趁着早上2M的网速没人和俺抢联通,终于把聊天记录拉出来了,嘎嘎!!!珍惜菜地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我们继续上次的讨论,表达式“UART0.BAUD().BRD(20).DIV_X_ONE(1);”,我们已经讨论了“UART0.BAUD()”部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这个部分返回了一个类型为 uart_t 的临时对象,我们继续讨论表达式的剩余部分:“.BRD(20).DIV_X_ONE(1);”。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表达式中的 BRD 和 DIV_X_ONE 都是 union baud_t 的成员,很多人看了这种连续访问成员的表达式,都比较迷惑。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BRD(20).DIV_X_ONE(1);”,可以分为 3 个部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1、“.BRD(20)”
2、“.DIV_X_ONE(1)”
3、“;”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看看 uart_t 类型中,BRD 和 DIV_X_ONE 成员的定义:
sfb_t<baud_t, uint32_t, 0, 16> BRD;
sfb_t<baud_t, uint32_t, 28, 1> DIV_X_ONE;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可以发现,它们都是 sfb_t 模板类的对象,sfb_t 是专门用“special function bit”相关操作的模板类定义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在这里,我们把 sfb_t 模板类的对象,如:BRD,DIV_X_ONE等,称为“位对象”。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使用“.”操作符访问“位对象” BRD,DIV_X_ONE等,这要求“.”操作符的左边必须是 union baud_t 的“对象”或者“对象的引用”。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大家对 C++ “引用”的概念是否熟悉?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我们使用 C 的指针来举例模拟一下,先定义一个结构 s 和其变量 t:
struct s {
    struct s *(*f1)();
    struct s *(*f2)();
} t;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引用就是某一变量(目标)的一个别名,对引用的操作与对变量直接操作完全一样。引用的声明方法:类型标识符 &引用名=目标变量名;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struct s 的 f1 和 f2 是函数指针,函数类型为 struct s*,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struct s *p = &t;
p = p->f1();
p->f2();
能看懂吗?
murex (344582199)

网友:
p->f2();不是太懂
murex (344582199)

网友:
第一个还能看懂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p->f1() 和 p->f2() 是一回事啊,怎么不懂?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然后,我们稍微变形一下:
struct s *p = &t;
p->f1()->f2();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以上的两种写法,逻辑上是完全相同的。
潜龙思瑞 (373744463)

网友:
老师这是分别执行两个函数吗?
☆潜心钻研☆ (583199723)

网友:
指针,链表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是的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不是链表。
潜龙思瑞 (373744463)

网友:
它和刚才的p = p->f1();
p->f2();
一样吗?也是执行两个函数么?
☆潜心钻研☆ (583199723)

网友:
C的精华就在指针
Robin Lee (409655837)

网友:
怕乱指啊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是的,都是执行了两个函数调用。
潜龙思瑞 (373744463)

网友:
明白了
Robin Lee (409655837)

网友:
我还是默默的听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只不过第2中,省略了中间的 p 赋值。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直接用 f1()的返回值,调用了f2()。
murex (344582199)

网友:
相当于函数中把返回值丢掉了
☆潜心钻研☆ (583199723)

网友:
指针使用不当,或是用错了,造成蓝屏是常有的事!
得好好注意!

Robin Lee (409655837)

网友:
没写过上位机,没碰上蓝屏,哈哈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下面,我们用C++的引用来写一遍:
struct s {
    struct s &(*f1)();
    struct s &(*f2)();
} t;

struct s &p = t;
p.f1().f2();

murex (344582199)

网友:
这样的话->变成了.
是否是为了打印可以少打字啊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注意,这里没有刚才第1种对应的写法,如:
struct &p = t;
p = p.f1();
p.f2();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p = p.f1(); 并不表示把 p 本身赋值为 f1()的返回值,而是把 变量 t 修改了。
murex (344582199)

网友:
那这样执行后,p为什么内容了呢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C++中,除了引用定义时的初始化外,任何对引用的赋值,都是修改引用对应的变量。
☆潜心钻研☆ (583199723)

网友:
结构体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例如:
int i = 0;
int &r = i;       // r 引用初始化为 i。

int j = 1;
r = j;

Robin Lee (409655837)

网友:
这个我听懂了 呵呵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r = j时,并不表示“重新”定义 r 为 j 的引用,而表示把 j 赋值到 r 所引用的变量“i”中。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引用,只能(必须)在定义时初始化为某个对象的引用,一旦定义后,就不能在修改为另外的对象的引用。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这有点像“常量指针”。
murex (344582199)

网友:
那这个i还是可以再赋值更改吧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可以啊,相当于现在 i 有了两个名字:i,r。
Robin Lee (409655837)

网友:
对其中任何一个修改,都会修改到 i 本身。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嗯,明白了,就是说r只能用i了,不能再引用别的变量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编译器实现引用,实际上和指针是相似的。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r实际上就是一个指向 i 的常量指针。
Robin Lee (409655837)

网友:
不懂
murex (344582199)

网友:
理解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常量指针嘛,就是不能再修改指针本身了,赋值会报错。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嗯,是的
Robin Lee (409655837)

网友:
int i;
int *const r = &i;
*r = 0;  // 合法
int j;
r = &j;  // 报错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而引用与此类似,只是写法上隐藏了指针,更像变量本身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int i;
int &r = i;
r = 0;    // 合法,修改了 i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嗯,的确看着跟变量一样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由于隐藏了指针的写法,所以,你没有办法写出 r = &j; 那样的错误语法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C++ 的引用,其实是将“->”操作符,转为了“.”操作符,隐含了指针的操作,使之更像对象本身。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我们继续表达式“.BRD(20).DIV_X_ONE(1);”的讨论。
murex (344582199)

网友:
欧耶,强悍,本来是->变成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对第一个被访问的“位对象” BRD 来说,“.”操作符的左边“UART0.BAUD()”是“union baud_t”临时对象,所以,这是没问题的。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但后续的“位对象”DIV_X_ONE 的访问呢?同样要求“.”操作符的左边“.BRD(20)”是 union baud_t 的“对象”或者“对象的引用”。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那么,关键就是 BRD 之后的“()”操作符的类型(返回值)了。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嗯,跟之前的结构体里调用两个函数一致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不错,菜地懂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在前面群课中,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标识符后出现一个函数调用操作符“()”,那么,这个标识符可能是:
1、成员函数。
2、函数指针。
3、类的对象,此类中定义了“()”操作符。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小懂一点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很明显,BRD 是第 3 种(sfb_t 模板类的对象)。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嗯,是的
MCS8098 (285216815)

网友:
爱在人间 (412240302)

网友:
我们在 sfb_t 模板类中找到了“()”操作符的定义:
__INLINE baud_t& operator ()(uint32_t v, bool safe = true) { return write(v, safe); }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果然,它的类型是 union baud_t 类型的引用(baud_t&)。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黄色部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这个函数要求一个 uint32_t 的形参 v,和一个 bool 的形参 safe,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bool safe = true,意思是这个形参 safe 有默认值 true,当调用此函数时,允许省略 safe 对应的实参,那么编译器将以默认值 true 代替省略的实参。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此函数的实现仅仅是调用了 write() 函数,并返回了 write() 函数的返回值。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我们来看看 write() 函数: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很显然,write() 函数的类型也是 baud_t&(黄色部分),那么,问题来了,write() 函数的返回值(baud_t&)是如何得到的?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有谁知道?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我们先看看 write() 函数的已知项:
1、参数 this 指针,类型是“位对象”(sfb_t<baud_t, uint32_t, 0, 16>)。
2、参数 uint32_t v
3、参数 bool safe

网友:
我们能从这 3 个 已知项中得到 baud_t& 吗?看似这些都是与 baud_t& 无关的数据啊。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强制转换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哦?依据是什么?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类似C语言的指针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通过this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因为已知的就这么多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this与 baud_t& 有关吗?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为什么可以强制转换?
murex (344582199)

网友:
这个就是类似执行了三次函数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类似p.f1().f2().f3()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只要有相同的数据类型就可以强制转换吧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其实很 easy 的,还记得 baud_t 的类型定义吗?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union!!!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我们知道,union 很重要的性质是:union 中所有成员的地址偏移(相对于 union 类型),都是 0。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可乐小子 (479357804)

网友:
然后再加上CPP的函数重载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就是说,baud_t 临时对象中的各个“位对象”(BRD,DIV_X_ONE等)的地址,就等于 baud_t 临时对象的地址!!!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简单地把“位对象”的 this 指针“强制”转换为 baud_t 临时对象的类型的指针,因为两者本身是相等的(值相等,类型不同):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然后在 write() 返回时,返回指针指向的对象即可:

murex (344582199)

网友:
这个就是write()返回的是临时对象内容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reinterpret_cast是C++的关键字,用于类型强制转换。
林木森森 (965243619)

网友:
临时对象可以返回,这样做稳定吗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相当于C语法:
register baud_t* p = (baud_t*)this;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回头我把这些看看,没有学习过C++,先把这些记录下来

murex (344582199)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3731.htm这个是reinterpret_cast的知识点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murex<murex@126.com>  21:32:47
这个就是write()返回的是临时对象内容
林木森森(965243619)  21:34:34
临时对象可以返回,这样做稳定吗
----------------------
write()返回的是什么?临时对象吗?
可乐小子 (479357804)

网友:
临时对象析构后就是临时操作后的数据
林木森森 (965243619)

网友:
如果是堆空间内的对象没问题可以返回,但函数内用的栈空间对象,随着函数返回,对象的内存也被回收,返回也就会不稳定。我的理解对吗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由于 write() 定义的返回值是引用,编译器会把指针 p 直接当做引用的值返回,而不是真的取出指针指向的对象作为返回值!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如果 write() 是这样定义的:
baud_t write( .... ) {
      .....
      return *p;
}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那么就真的要生成另一个临时对象了。
林木森森 (965243619)

网友:
我记得以前讨论过返回临时对象的问题。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大家都忘了?
Robin Lee (409655837)

网友:
好,先继续,write() 返回的引用,再作为“()”操作符的返回。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而返回的 baud_t 引用,实际上就是那个“baud_t 临时对象”的引用,所以,我们就可以“连续”访问其中的“位对象”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总之,“连续”访问“位对象”的原理就是,临时对象的“位对象”的“()”操作符函数,又返回了那个“临时对象”的引用,以供访问下一个“位对象”所需。
murex (344582199)

网友:
都是位操作后把当前值又继续操作下一位?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菜地说清楚一些。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大家参考一下上面讲的:p->f1()->f2(); 和 p.f1().f2();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就是多位操作时,其实就是分开一步一步来的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肯定的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只是没有把一步操作后直接赋值回去,而是把要操作的全部算出来后再回写
murex (344582199)

网友:
这就是连续访问位对象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这个还没有讲到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俺的理解是每次都返回首地址 类似数组的首地址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访问其他位对象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嗯,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比较山寨吧。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我们再继续讨论 write() 函数的操作。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write() 的操作是把参数 v 写到“baud_t 临时对象”的 val 成员中去。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刚才说了,“baud_t 临时对象”由 this 指针强制而来,因为两者的地址是相等的。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这样,我们就能够访问 baud_t 临时对象的 val 成员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还记得 val 成员吧?这个是硬件寄存器的暂存值,由构造函数初始化而来。

楼主:
John Lee (1513562323)
2012-01-06 21:55:20但我们的设计需求是访问 val 中规定的“位域”,如:BRD位对象,对应的位域是 bit0 - bit15。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下面课间提问:
write() 函数是如何知道这个“位域”的?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就是说,这个“位域”是一个已知项,它在什么地方给出的?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寄存器的定义的结构体中出来的
MCS80982012-01-06 21:59:39

jiegouti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不准确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write() 函数是如何知道这个“位域”的????
MCS80982012-01-06 22:00:43

结构体函数 位于定义 的地址
MCS80982012-01-06 22:00:57

位域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MASK是啥东西
MCS8098

网友:
老师 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是不是就是 write() 函数呢值呢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应该是模板中定义的那些东西
murex (344582199)

网友:
通过参数v进来得知位域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潜龙思瑞 (373744463)

网友:
sfb_t 模板类定义的
MCS80982012-01-06 22:04:07

有点晕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类似这样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晕,刚才蓝屏了。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蓝屏了俺们也没把问题回答上来,唉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CountryMan(176419557) 和 潜龙思瑞(373744463)稍微靠点谱,但还是不准确。

MASK = (((1LL << W) - 1) << S)
最上面的“N”,是笔误,应该是“W”
murex (344582199)

网友:
这个定义在哪个文件,一时没找到
murex (344582199)

网友:
找到了
天天向上 (693917636)

网友:
什么?我刚来~讲到哪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准确的说法是:write() 函数所使用的“位域”定义,是通过 sfb_t 模板类在实例化时,给出的“模板参数”S 和 W 传入的。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其实,只要说出“模板参数”4 个字就行了。
MCS80982012-01-06 22:19:02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嗯,是哟,原来就藏在这
CountryMan (176419557)

网友:
这个语法太变态了
murex (344582199)

网友:
看到什么下划线什么的一大堆就开始晕了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今天又讲不完了,还剩一点尾巴。
murex (344582199)

网友:
改天再讲好了,哈哈
murex (344582199)

网友:
老师,这个定义寄存器主要包含在哪几个文件中的
murex (344582199)

网友:
numicro\sfr全在这里面的吗?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嗯,有图才有真相,哈哈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sfr>, <numicro/sfr/*>
murex (344582199)

网友:
嗯,这样是差不多了,我刚才一直就找了<numicro/sfr/*>
murex (344582199)

网友:
所以看着总感觉不够全,有部分内容没找着
John Lee (1513562323)

网友:
下次讲“位对象”的其它操作符函数,临时对象的析构,临时对象的优化编译。

网友A:
顶!很重要的课没听上,抽空认真学习笔记内容,多谢楼主!

楼主:
4# Swallow_0322 三心前辈客气了:lol

网友B:
很好,上传笔记让更多的人学习。谢谢。

网友C(2013-04-27):
为什么这个帖米有做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