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14过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2-01-08):
信号是由两根并在一起的同轴电缆作平衡传输,进入机箱后作差分放大。两同轴外再加屏蔽,插头处屏蔽作360度环接,机箱可靠接地。信号为500KHz~1MHz左右,幅度仅1mV左右,脉冲信号。放大器为高速运放,放大2000倍左右。因为信号微弱,肯定不能加装市售成品滤波器。信号电缆上卡上四个TDK的EMI专用磁环,一点用都没有。扫描到1MHz左右时就不行了,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100KHz~100MHz的干扰怎么选用EMI磁环啊,商家要么什么都行,要么什么都不知道。曾经购买过镍锌的EMI用磁环,与穿心电容一起组成滤波器,测试发现某些频率点会出现谐振,所以没法用,而成品军用滤波器则无此问题,我发现差别就在磁环,问题是哪里能买到这种磁环啊?再次谢谢!

网友A:
CS114是什么意思呢?不太理解

网友A:
你测的是CS还是CE阿?

网友B:
CS114,10K至400mHZ电缆束注入传导敏感度,GJB151A-97中的一个要求。军工产品标准。
线上用的磁环只能在几十MHZ至几百MHZ有效。对几百K根本没有效果。线材上用的全是镍锌磁环,就是你和电容组合使用产品谐振的这类的。组成滤波器或绕制滤波器用共模电感全是用的的锰锌磁环或非晶等高磁通量的磁环。常规的也只是适合于电源使用,对几十mHZ以下干扰滤波会特别有效。

小心讨论时泄露“国家机密”!:lol

楼主:
谢谢5楼。刚买了几个磁环,有非晶、铁粉芯、锰锌,但不知哪种更合适?5楼说的只适合电源使用是怎么回事?信号不行吗?谢谢!

网友B:
谢谢5楼。刚买了几个磁环,有非晶、铁粉芯、锰锌,但不知哪种更合适?5楼说的只适合电源使用是怎么回事?信号不行吗?谢谢!
引用 楼主:

和自身信号线的传输速率也有关系。

网友C:
LZ可以试下:
1:将接口处的外壳接地(即改变机壳接地点位置)

2:监控信号的设备用多个磁环隔离,避免外设受到干扰。

楼主:
机箱是金属外壳,已经可靠接地。另外,为防止干扰,负载(监控设备)是一指针式万用表。我的信号电缆质量不好,屏蔽层编织网密度不太高,下一步先改进试试。谢谢各位!

楼主:
再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如果将放大电路与后续其他电路隔离开来,会不会有效果?让我纠结的是,最敏感的就是放大器,信号已经放大了再隔离还有用吗?谢谢!

网友C:
先试下在说

网友C:
我说的是改变接地点位置,不是怀疑你接地不可靠。
我做过的一个CS案例对接地点很敏感,敏感到在同一个金属平面上相隔10cm处接地,测试结果都不一样。
9# ccsybl

楼主:
谢谢12楼。不过改变接地点还真是不容易:不大的金属机箱上安装屏蔽式的接插件,插头连接屏蔽信号电缆,测试时机箱直接放在铜板的桌面,屏蔽电缆的另一头接传感器,传感器为全金属外壳,也是直接放桌面上。屏蔽电缆的外面有绝缘皮,去掉绝缘直接放桌面是否更好?或者在皮外面再穿一层编织的金属管?

网友C(2012-02-07):
一般测试的时候都EUT与辅助设备都要高于金属平面10cm,包括所有线缆,这点请注意。

不要直接放在金属平面上,这样测试的结果会不一样,我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楼主:
所有项目都过了,谢谢各位!就是在电缆上加了屏蔽,机箱内部连线及电路板做了处理(加屏蔽及改善接地等)。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2016-05-11):
引用 网友B:
和自身信号线的传输速率也有关系。

CS114偏重共模抑制,要求在各个频点电感感量不下降,选择材料就材料的u值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5楼。刚买了几个磁环,有非晶、铁粉芯、锰锌,但不知哪种更合适?5楼说的只适合电源使用是怎么回事?信 ...

CS114偏重共模抑制,要求在各个频点电感感量不下降,选择材料就材料的u值与频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