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DCM2中的复位信号怎么接?

楼主(2012-01-08):
请教GSM
1)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中,一个产生复位信号的方法是:外部复位信号ext_rst用系统时钟sys_clk先打二拍同步->rst,然后用此rst信号进行复位.
2)那此时的DCM2中的复位信号怎么接?直接接ext_rst还是rst?

网友A:
DCM2是级联的的DCM么??
还是直接使用的sys_clk接DCM?

网友A:
我觉得如果要同步复位的话,可能应该是使用rst,
否则还是不能同步复位啊。

楼主:
是直接使用的sys_clk接DCM

网友A:
又翻出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感觉太专业了 自己还是要不断学习啊

网友A:
感觉太专业了 自己还是要不断学习啊
引用 网友B:

是呀是呀:)好好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