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324双电源怎么接(使用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2-01-08):
用一台双路直流稳压电源(0-30v)给LM324,双电源供电,双路输出都为15v,
两个电源的公共端要为0v,0v是不是要接正负极之间的GND引脚?

网友A:
这个问题,自己想想就知道了。再看看稳压电源的使用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虽然没有直接解答问题,不过你的提示很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多谢,虽然没有直接解答问题,不过你的提示很好。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好  直接给答案实在没有意思

网友C:
LZ,如果什么都直接告诉你答案,你就不会进步了。
建议你搞清楚你使用的稳压电源的特性,这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连工具都不清楚,怎么搞?

网友D:
看下LM324 引脚资料说明 就知: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