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FT彩屏汇编驱动程序

楼主(2012-01-08):
最简单的驱动就好。我要汇编的程序。能让TFT亮起来就好。谢谢各位大侠,小弟心切。在线等……

楼主:
有热心人,愿帮我的。愿加QQ412809312。十分感谢!

网友A:
你啥都不说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8051点亮TFT屏幕的汇编程序

楼主:
那些都是C语言的啊。我想要汇编的。 4# tyw

网友B:
把c翻成汇编不就有了,哈哈,这个东东用汇编玩很"沙度"的拉.你把c例程逐句读懂,再用汇编表达出来,等你汇编屏点亮,c也入门了,一举两得,何劳而不为.

楼主:
412809312 8# hongguan134

楼主:
c我会。但是我现在转不出来。很纠结。
7# tyw

网友A:
8051点TFT屏明显强人所难啊,一般至少要使用一个显示芯片或者内置显示芯片的液晶屏,用外总线连接,一般都会有例子代码的啊

网友C:
这个要看TFT驱动IC的,一般都有驱动程序给你的,找供应商要

网友D:
汇编和C差不多了,可以联系我  QQ:36912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