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源如何防止单片机故障输出失调

楼主(2012-01-08):
最近本人接触一个程 控电源的项目,电源输入220V,输出0~1000V,目前的方案是靠一个单片机的控制,但我担心这样做一但单片机故障,输出失调,挂在电源下的机器仪器全有烧毁的可能。由于本人以前未做过类似的项目,请问经验人士成熟的方案是怎么做。请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先用假负载代替实际负载,单片机程序写好后试运行,输出正常后,再在各种可能遇到的恶劣电磁环境下运行,包括供电电源可能产生的故障如欠电压过电压闪变等等,均正常后,才可以认为你的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有足够的抗干扰能力,可以换上实际负载(实际的机器仪表等)工作。

网友B:
貌似只能加个硬件限制一下最高电压,不让失控乱跑

网友C:
你可以这样做,输出端做个电压采样,电压正确了,打开输出继电器給后端电路板供电
单片机死机或者电压不对的情况下,继电器默认是断开的。

网友D:
这样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