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简单无线电原理,或资料!

楼主(2012-01-08):
虽然t叔发过一些无线电资料,看了一下但还是不明白!
就说发射电路,信号加在震荡电路上,频率发生变化,信号就叠加在上面,可是接受电路的频率固定了,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不同了,怎么达到信号传输呢?
在一个接受电路一般还有个虑频电路,这个又是怎样的一个原理呢?
谁能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吗?简单实用些,比如能实现无线音箱,无线串口,话筒,完整的发射和接收电路,最好是一些三极管组成的,这个频率最好是固定了,很难找到一个可变电容,一两个零件上个淘宝麻烦。

网友A:
现在运放才几毛钱一个,(南京路只好拉半泡尿,哈哈),还用分立件搭运放,那是很不明智的.直接玩模块吧,起点高一些才能跟上时代.

〓◆ 业余无线电手册 ARRL 1167页 160.1M 高清.pdf ◆〓
〓◆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 31 册 371M ◆〓
〓◆ 业余无线电手册相关专辑 5册 97.7M ◆〓
〓◆ 实用遥控电路原理与设计速成 335页 5.5M pdf+书签 ◆〓,

网友B:
LZ这个问题,太难。
缺少的不仅仅是经验,首先你缺少的是系统的专业知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