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的超高速二极管!?

楼主(2012-01-08):
各位大侠,
  这个周末窝在家里做一个DC-DC的开关电源,遇到了不少麻烦。
  基本方案:基于34063,输入13V,输出4V/0.2A
    用示波器测量续流二极管的正端。当用FR107时发现有高达负5V的下冲,当用传说中的超高速二极管HER107时,依然有这么强得负向冲击。于是改用IN5819,一切正常,无负向冲击。
    前几天还听同事介绍说这个二极管不得了,今天大失所望。
    分析了一下,可能是二极管本身的电感效应造成的,但查了下FR107和HER107资料均没有提到这个参数。且电感效应一般和封装有关系,IN5819和HER107都是同一个封装了。
   怪哉,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此乃正向恢复也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我观察到冲击时刻为二极管充反向变到正向的时刻,所以这里观测到的不是反向恢复时间。查了下,对正向恢复特性似乎还没有较为统一的说法,还得继续看下。

网友A:
电导调制效应, 这事儿俺好几天前在别的地方批判了专家, 仿真能偏出个鸟来

楼主:
呵呵,楼上专业。
电导调制效应,这个我还得学习学习才能理解。
我电路中这个负向冲击电压还是比较致命的,甚至都没法滤除。

网友A:
用肖特基 无PN结的

楼主:
嗯。发现肖特基确实波形无冲击。
  多谢楼上!

网友B:
电导调制效应, 这事儿俺好几天前在别的地方批判了专家

虚心学习中!

网友B:
....., 仿真能偏出个鸟来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