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IC型号如何查看?

楼主(2012-01-08):
LCD, ic, CD
LCD的IC型号如何查看?万能的21IC万能的大侠和万能的香水:Q

网友A:

LCD的控制IC型号,一般可以通过读取控制IC的 ID来知道,比如常见的ILI9320、ILI9325、ILI9328、SPFD5408等等,都可以这么做。

楼主:
怎么读呢?:shutup:   我是菜鸟中的战斗机....

网友B: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哪买回来的,就问哪里要资料

楼主(2012-04-13):
有专门存IC的寄存器3# 红豆大白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