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盗版KEIL编译器之苦! 大家有没有同感? 此问题找到原因

楼主(2012-01-08):
太惭愧了,以下问题不是KEIL的问题,特此声明!
不过另的问题应该还是KEIL的问题:

前面遇到的问题还有好几个,每次都耽误很多时间!
由于用的是盗版的,所以只能打断了牙齿自己咽下去!

这次问题(非KEIL问题)现象表现:
在使用KEIL过程中,遇到很多编译器的问题,如下,最新发现的一个问题: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 一直进不来  优化等级最低

Slave_RecBuff[2] =~Slave_RecBuff[2];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 可以进来

banyai解答 原因:
   这个不是编译器盗不盗版的问题,是整型提升,8位数据在做~时,会自动提升成整型,ARM上是32位,前面全是FF,所以两个数不相等了,做一次赋值运算,又会把整型强制转成8位,所以不会出错。

网友A:
只能说与盗版无关

网友B:
从楼主的表达能力上看,编译器没问题,楼主太废柴。

网友C:
lz:  Slave_RecBuff[ ] 是什么数据类型? 不会是浮点数吧。

网友D:
请2楼和3楼解释一下好吗,我没有想通什么原因。

网友E:
有啥好解释的,想办法让Slave_RecBuff[1] 和Slave_RecBuff[2] 显示出来呗,看一下结果不就知道了。:lol

网友F:
遇到这种问题应当去看汇编,
汇编有问题,才能说编译器可能有问题。

楼主:
从楼主的表达能力上看,编译器没问题,楼主太废柴。
引用 网友B:

。。。 我顶你个肺
   我这表达式有问题么??

楼主:
lz:  Slave_RecBuff[ ] 是什么数据类型? 不会是浮点数吧。
引用 网友C:

uint8_t

楼主:
遇到这种问题应当去看汇编,
汇编有问题,才能说编译器可能有问题。
引用 网友F:

恩,这个有必要看看

楼主:
有啥好解释的,想办法让Slave_RecBuff[1] 和Slave_RecBuff[2] 显示出来呗,看一下结果不就知道了。:lol
引用 网友E:

显示出来,都是对了
  【1】 0XAA  【0x55】  第1个表达式就是进不去

网友G: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
很简单,用下面程序验证一下,我的KEIL也是盗版,十分正确,程序最后停在while(1);。

char  reg[ ]={ 00, 0xAA, 0x55 };

void main(  )
{
if ( reg[1] == (~reg [2] ) )
{
while(1);
}
}

//

网友I:
没看出问题来~
相信软件不会有问题,
可能是使用有问题

网友J:
"我深受盗版之苦"
:lol

网友K:
刘前辈真幽默

网友H:
很容易证实,只要再下载一个C51不同版本,替代你的C51,马上看出是谁的问题。

我有3个版本的C51,V6.23, V7.x, V9.x;  都是正版,LZ需要哪个版本,我发给你。

、、

网友L: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 一直进不来  优化等级最低

为什么不写成这样 0xff自己根据位数调整
if((Slave_RecBuff[1] +Slave_RecBuff[2] ) == 0xff)

网友M:
ddd深受盗版之苦

网友N: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 一直进不来  优化等级最低

也可以写成这样
if(Slave_RecBuff[1]^Slave_RecBuff[2]==0xff)

网友O:
人不会是盗版的吧 :lol

网友P:
这和盗版有什么关系。
~运算是先promote再计算的,也就是高位全1,它promote完了后再和小类型比较,小类型也会promoted,然后就高位全0。你说它凭什么相等?凭什么?

楼主:
很容易证实,只要再下载一个C51不同版本,替代你的C51,马上看出是谁的问题。

我有3个版本的C51,V6.23, V7.x, V9.x;  都是正版,LZ需要哪个版本,我发给你。

、、 ...
引用 网友H:

M0 的内核 51没用啊

楼主:
这和盗版有什么关系。
~运算是先promote再计算的,也就是高位全1,它promote完了后再和小类型比较,小类型也会promoted,然后就高位全0。你说它凭什么相等?凭什么? ...
引用 网友P:

听不懂,等下有空试试

网友Q:
keil 是ARM的编译器

网友R:
得了便宜还卖乖....
支持刘前辈

网友S:
不知道是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T:
与是不是盗版没关系,
如果是编译器的问题,你就是用正版也有问题
还是多试试,看下汇编程序吧

网友U:
KEIL从来就用盗版,还没有发现什么BUG,一般是自己的问题。
那个PIC芯片的PICC倒一直有BUG。

网友V:
突然有个疑问
对于32位机
uint8_t Slave_RecBuff[2] = 0xAA;
那~Slave_RecBuff[2] = 0x55
还是0xFFFFFF55呢

网友W:
如果是正版的商业软件,你没有向别人分发拷贝的权利,除非你把自己机器上的删除。

网友W:
注意C语言中数据类型的自动转换

楼主:
突然有个疑问
对于32位机
uint8_t Slave_RecBuff[2] = 0xAA;
那~Slave_RecBuff[2] = 0x55
还是0xFFFFFF55呢
引用 网友V:

应该不会吧

网友E:
原来不是51啊!

你试一下这样呢:
if( (Slave_RecBuff[1] &0xff)  ==  ((~Slave_RecBuff[2])&0xff) )

  //看看能不能进的来

网友B:
4.22a 优化0级,确实是Keil的bug。

网友B:
IAR更狠,优化等级为None直接不编译if括号内的程序。

网友X:
优化的问题最头疼. 小程序还好查, 程序越大越麻烦, 想定位错误都很难.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引用 楼主:

什么不会,33楼的就是正确答案,你怎么一点debug的能力和水平都没有,你这么多积分都是怎么来的?

网友Y:
这个不是编译器盗不盗版的问题,是整型提升,8位数据在做~时,会自动提升成整型,ARM上是32位,前面全是FF,所以两个数不相等了,做一次赋值运算,又会把整型强制转成8位,所以不会出错。

楼主:
41# 李富贵   答案确实是33L所说,我已经验证过了。

楼主:
这个不是编译器盗不盗版的问题,是整型提升,8位数据在做~时,会自动提升成整型,ARM上是32位,前面全是FF,所以两个数不相等了,做一次赋值运算,又会把整型强制转成8位,所以不会出错。 ...
引用 网友Y:

那这应该算是为编译器的BUG。

楼主:
什么不会,33楼的就是正确答案,你怎么一点debug的能力和水平都没有,你这么多积分都是怎么来的?
引用 网友B:

你也不看看我的签名,我大多东西都不精,我也在努力的学习中

网友Y:
不是编译器的BUG,是C的规定。算术,关系,位等运算都会涉及到整型提升,只有逻辑和移位运算不会。

楼主:
不是编译器的BUG,是C的规定。算术,关系,位等运算都会涉及到整型提升,只有逻辑和移位运算不会。
引用 网友Y:

哦,学习

楼主:
什么不会,33楼的就是正确答案,你怎么一点debug的能力和水平都没有,你这么多积分都是怎么来的?
引用 网友B:

学的太多了,不能每样都精,
  先前
    能够CAD,设计普通的结构件,
    能够编写变通控制类PLC程序(5000行梯形图,掌握部分传感器、气动、液压知识)。
    以上两个是我先前做自动化的工作,有两个项目经验。(现在忘的差不多了)
现在:
    能够使用VC编写一些小程序
    能够使用DELPHI编写一些小程序
   这个主要是编写串口助手,用于调试下位机

    单片机 STC AVR PIC16 18 24 DSP33 STM8 STM32 NUC都应用过(现实N款产品)。
    IDE:KEIL、 MPLAB、ICCAVR、AVRSTUDIO、IAR
    还有相应的编译器:KEIL C51 、PIC 相应C编译器 、汇编编译器、等等

    你说你能全部搞精么????

网友Z:
其实,没必要学这么多单片机,几款就够

网友AA: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同样的程序,用keil3  和 keil4 编译,结果天壤之别·····

楼主:
其实,没必要学这么多单片机,几款就够
引用 网友Z:

我也不想,但是公司新产品,旧产品用的都不一样

网友Z:
在使用KEIL过程中,遇到很多编译器的问题,如下,最新发现的一个问题: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 一直进不来  优化等级最低

Slave_RecBuff[2] =~Slave_RecBuff[2];
if(Slave_Rec ...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讲应该有3种情况
1、如果满足条件后要执行的语句没有意义,则在优化时会被忽略(楼主不优化,当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2、如果定义了变量是1字节的,那么肯定会执行

3、如果是整型,如图

x1=0x55(实际=0x0055)
x2=0xaa(实际=0x00aa)
~x2=0xff55
所以不会相等

产生这种问题只能是LZ自己的问题,怪不得KEIL

网友B:
准确的讲应该有3种情况
1、如果满足条件后要执行的语句没有意义,则在优化时会被忽略(楼主不优化,当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2、如果定义了变量是1字节的,那么肯定会执行
3、如果是整型,如图
x1=0x55( ...
引用 网友Z:

你水平还不如楼猪呢。
楼猪用的是stdint定义的uint8_t,也就是你的unsigned char。
而且他的单片机是m0,int类型是32位的,unsigned int=uint32_t

楼主:
准确的讲应该有3种情况
1、如果满足条件后要执行的语句没有意义,则在优化时会被忽略(楼主不优化,当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2、如果定义了变量是1字节的,那么肯定会执行
3、如果是整型,如图
x1=0x55( ...
引用 网友Z:

谢谢LS的解答,我在43L已经测试过了,46L也说明了原因

楼主:
你水平还不如楼猪呢。
楼猪用的是stdint定义的uint8_t,也就是你的unsigned char。
而且他的单片机是m0,int类型是32位的,unsigned int=uint32_t
引用 网友B:

这这说明就不对了,另人总不能为了测试这个代码,专门去买一个32位的开发板,
以16位的单片机进行测试, 只要说明了问题就是对的!

网友B:
这这说明就不对了,另人总不能为了测试这个代码,专门去买一个32位的开发板,
以16位的单片机进行测试, 只要说明了问题就是对的!
引用 楼主:
他用的是8位的。

楼主:
他用的是8位的。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

网友AB:
if( (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看看能不能进的来

(~Slave_RecBuff[2])这个可能被扩展到32位寄存器了,所以不可能相等。

加个(uint8) (~Slave_RecBuff[2])强制转换试下.

网友AC: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注意程序有点后两个括号问题,复制到记事本上就会更明显,如果代码一直在粘贴的话,这是程序问题。

  // 一直进不来  优化等级最低

网友AD:
原来还有这么一说,学习了。。。

网友B:
没注意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开发板,手头只有STM32、LPC17xx,LM3S9bxx的m3的板子。
据说m3和m0指令集差异很大,m3是ARM7的升级版,m0是ARM7的子集,汇编不懂的干活,但是仍然能猜测出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B:
加个(uint8) (~Slave_RecBuff[2])强制转换试下.MicroMMU 发表于 2012-1-11 20:29

大姐你的方法可以用。

网友B:
IAR也正确了。

网友B:
c99的整形扩展有没有原文说明哦?

楼主:
大姐你的方法可以用。

引用 网友B:

昨天已经试过了,验证可以
  谢谢你

网友AC:
#include <LPC213X.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asse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nsigned char Slave_RecBuff[]={0,1,0};
int main()
{
PINSEL0=0X00000000;

IO0DIR=1<<0|1<<1|1<<2|1<<3;

IO0SET=1<<0|1<<1|1<<2|1<<3;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未进入

IO0CLR= 1<<0;
  else

IO0CLR= 1<<1;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进入了

IO0CLR= 1<<2;
  else

IO0CLR= 1<<3;

}

不知楼主是否解决的问题,1取反为-1,取非为零,一切可有取非代替取反。
下图为lpc2138的仿真图控制高低电平,四个端口分两组0.1和2.3与程序中的两种表达方式进行对比。

网友AE:
看来很多人没有看编译说明书的习惯

楼主:
看来很多人没有看编译说明书的习惯
引用 网友AE:

KEIL RealView编译工具(4.0版)编译器用户指南 400多页,我在特定的需求看过特定的几页。

网友AF:
软件虽然有bug,但一般是不影响使用的,好好检查下程序或者设置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nsigned char Slave_RecBuff[]={0,1,0};
引用 网友AC:

你根本没看楼主的帖子,0x55、0xaa啊!你的办法根本就是胡扯么。

网友AG:
回复 网友B:

heh,同意!

网友AC:
回复 网友B:
瞎扯了吗?你看看这个,0xaa=170。

网友AC:
回复 网友B:
这个瞎扯了吗?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int a=0x55,b=0xaa;
uchar c,d,n=7;

for(;n>0;n--)

{

c+=((a>>n)&1);

d+=!((b>>n)&1);

}

if(c==d)

printf("是相反数!\n");

printf("不是相反数!\n");

}

网友AC: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int a=0xa1,b=0x5e;

if((a^b)==255)

printf("是相反数!\n");

printf("不是相反数!\n");
}

这个更简单,
测试值:
10100001  0xa1
01011110  0x5e

网友AC:
回复 网友B:
这个瞎扯了吗?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int a=0x55,b=0xaa;
uchar c,d,n=7;

for(;n>0;n--)

{

c+=((a>>n)&1);

d+=!((b>>n)&1);

}

if(c= ...
引用 网友AC:

蛋疼错了。
这个,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int a=0xa0,b=0x5e;
uchar c=0,d=0,n=8,m=0;
        for(;n>0;--n)
        {
        c=((a>>(n-1))&1);
    printf("%d\t",c);
        d=((b>>(n-1))&1);
    printf("%d\n",d);
        if(c==d)
        m=1;

        }
                if(m==0)
                printf("是相反数!  \n");
                printf("不是相反数!\n");
}

网友AH:
我非常确定的认为这就是编译器的一个严重的BUG,绝对应该向kile公司建议修改掉这个BUG!

网友AI:
嗯如果真的是楼主所说原因 只能说编译器多少还是会犯傻的
总会有点缺陷

网友B:
我非常确定的认为这就是编译器的一个严重的BUG,绝对应该向kile公司建议修改掉这个BUG!
引用 网友AH:

不是,应该是楼主不知道整数扩展导致的,因为IAR的结果和Keil一样,我一直认为IAR是最好的嵌入式编译器,没有之一。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nsigned char Slave_RecBuff[]={0,1,0};
int main()
{
PINSEL0=0X00000000;

IO0DIR=1
引用 网友AC:

~Slave_RecBuff[2] ,对r1操作数32为全部取反了(0xffffffaa),在与r0比较(0xaa) 所以不相等.

你的表达式:
if(Slave_RecBuff[1] == (!Slave_RecBuff[2]))    //进入了
Slave_RecBuff[1]  =1;  Slave_RecBuff[2]高24全位0, 低8位!运算后变位变成1,Slave_RecBuff[2]中的数就是0x00000001;1 ==1所以两个相等了!

网友AC:
回复 楼主:
const unsigned char Slave_RecBuff[]={0,1,0};数组只是0和1.

网友AC:
回复 网友B:
大爷说什么还要你管啊!你是我的儿啊!

楼主:
要文明讨论,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网友AJ:
就是用不管keil的没有自动格式化的功能

网友AK(2012-03-21):
IAR偶尔也会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