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5HV-5的问题

楼主(2012-01-08):
我按datasheet的电路测试了一下LM2575HV-5,当输入电压超过50V左右,输出马上变大,如果时间长点就会烧掉,根本达不到资料所述的63V,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买到国产货了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国产货

楼主:
我开始也怀疑买了假货,但换了几家买都这样。
请问哪里才可以买到真正HV的呢?

网友B:
不要光盯着IC,也要检查其它电路

楼主:
不要光盯着IC,也要检查其它电路
引用 网友B:

测试电路就是资料上推荐的电路,2个电容(其中一个耐压100V)、一个5819、一个330uH的电感,负载是一个led+电阻。

网友B:
电感不仅有感值要求,还有其它要求,另外还要求布线要求等

网友C:
5819有60V的耐压吗?

网友D:
5819没有60V,只有40V耐压,另一个原因,2576的反馈线,弄不好也会让芯片自激然后烧掉,

网友E:
你没上电路 和负载情况  是不对的。

网友E:
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 你的电感 选取错误 加大电压的情况下 BUCK时 电感饱和 电流过大烧掉了内部的MOS
这个可能性最大 因为新手 从来不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 LM25XX没有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