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效率 测试

楼主(2012-01-08):
DC测试
最近做了在两个DC降压电路,有个想法做一个DC效率测试+电子负载,目前
一般是用高精度电源+电子负载然后计算得出效率,对于小功率很难保证精度。
基本思路:
对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流监控,两路测量电源完全隔离,光耦通信,
128*64LCD显示,负载通过MUC控制 功率管做恒压恒流。
主要性能参数:
电压: 0-360V  1.8mV分辨率
电流: 0-8A  1mA分辨率
负载功率最大100W
测量精度不小于0.5%+2
大要觉得测DC的效率有没有更好方法或思路?

网友A:
正规测试就是用高精度电源或源表,分辨多高的都有,测试小电流、微电流没有问题,比如HP的、吉时利的、爱德万的都有。负载部分,也有高精度的电子负载,或者用象限电源。
DIY的话也完全可以,至少可以仿造人家的操作方式和参考人家的指标。

网友B:
你这个能做出来 成本基本和二手的高精度电源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说得很对,但高精度电源+电子负载还是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出,如果要测试一定范围内的效率就会工作量很大。
如一个DC输出19V 1-4A时的效率达到最佳,那就很麻烦了。
如果有处理器处理数据后生成一条曲线,那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