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3e中,对于时钟使能有什么特殊写**

楼主(2012-01-08):
请教:
spartan 3e中,对于时钟使能有什么特殊写**

按以下这样的编写方式,没有问题吧?
always @ ( 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
   begin
   //see note 8
   if(rst==1'b1)
      Cha0<=28'h00fffff;
   else
     case(model)
     1'b0:  Cha0<=Cha0;
     1'b1:  Cha0<=Parallel_data;
  end

楼主:
急等,哪位出手相救?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呀 帮你顶起下吧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兄弟帮忙助顶. 俺需要出手相救啊!

网友B:
这样也比较合理。

always @ ( posedge sys_clk )
   begin
   //see note 8
   if(rst==1'b1)
      Cha0<=28'h00fffff;
   else
     case(model)
     1'b0:  Cha0<=Cha0;
     1'b1:  Cha0<=Parallel_data;
  end

网友C:
1楼异步时序电路,6楼同步时序电路!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