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化与自动控制,希望能解答一些疑惑

楼主(2012-01-08):
这个版看到很多关于自动化和自动控制疑惑的问题,出差去了趟宁夏,正好是关于的钢铁和有色冷轧设备的改造,借此机会给大家说下复杂自动控制是怎么回事情.是如何应用<控制理论>和<控制方法>来实现的,最后也会讲到硬件,软件,机械和控制的关系.
     冷轧是将厚的钢板或其他金属轧制成薄板的过程.其原理不是"压大饼"而是"拉面条",但也不是拉面那种越拉越细,钢板的厚度变小了,但宽度不变.
     轧制主要是厚度控制,目前已经达到+/-2um(国外最好+/-1um),此厚度控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控制,包括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和反馈控制.也是一个多级闭环,多输入多输出,输入量之间不独立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中讲到的大部分都会用到.
     如果说<自动控制>学了没用,那么你这里就用到了.这么复杂的控制系统,肯定要先建立数学模型,建立好数学模型之后,就要用到控制原理来分析系统是否是可收敛的.由于是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经典控制理论其实已经很难分析,现代控制理论就要闪亮登场.一般人很难涉及到这个部分.不会设计,但起码要看懂别人的分析.需要用到的学科都是基础科学,如数学,力学,物理,控制理论,机械基础等,不太需要电路基础,c语言等.这个确实需要高校和研究所的教授和专家来主导.
      分析完模型,那么就要讨论<控制方法>了.
      如果是简单的厚度控制,那么应该会想到PID反馈控制.肯定的是,不管多么复杂,PID反馈控制肯定是要用的.但这里的PID并不是单输入单输出的简单控制系统,学过现代控制理论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要召唤"状态方程".是一个复杂关系的矩阵计算.
     此反馈控制当然也是一个多级闭环,熟悉伺服电机控制的人应该知道多级闭环的概念,简单的说就是"闭环套闭环".一个简单例子,电机的速度闭环.如果是一级编码器反馈的速度闭环,那么堵转时,电机就会烧毁.但如果我在速度闭环中加入扭矩闭环(电流环)呢?那么只要设定好合适的最大扭矩,即使堵转也不会烧毁电机.
     PID反馈控制既然已经能够实现厚度控制,是不是足够了呢?但实际应用中,超调是不允许的,所以只会用到P控制.P控制就会存在静差,如何补偿静差呢?那么就需要用到前馈控制,补偿的当就可以让反馈控制不参与误差调节,减小反馈控制的弊端.
     有了前馈和反馈等自动控制外,还需要过程控制,这里的过程控制是需要人来参与的,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操手和工艺设定.把一个1mm的钢板轧制成0.1mm,并不是一次完成的,中间过程需要来回多次,每次的下压量都需要讲究,不然最后无法保证精度,甚至会断带,那么损失就大了,钢带一卷就是20W,紫铜那就是天价了.
    上面说到的反馈控制好像只有PID,那么很多像神经网络,模糊控制等控制算法都用在哪里呢?其实这些算法是PID的变种和演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CPU可以实现复杂的数学计算,可以将控制过程进行细分,然后演变成出来各类算法.上面说到的反馈,前馈与过程控制其实都用到了模糊控制等现代控制算法.
     前面讨论了那么多,最后在那里实现,如何实现呢?这里就会讨论到硬件,软件,机械与控制的关系.要达到控制目的,不能停留在纸面和理论上,最后肯定要落实到硬件,软件与机械上.对搞控制的人来说,很少有人会自己去做CPU控制器,一般都会选用平台,如工控机,PLC,PAC等.当然平台用到的语言,相关硬件,电气知识肯定是要知道的,但不会很深入到底层,让更专业的人去做就行了.
      总体上说,自动控制更像是一个"上层建筑",硬件软件机械则属于"下层建筑".没有牢靠的"下层建筑",搞控制只是浮云,买进口只适合和平年代.如果只会下层建筑,就像钢筋混泥土地基上面就只盖个茅房.需要根据自己的工作来判断自己的核心是什么.不要本末倒置了.
      那么是不是说搞控制的,硬件软件就没用呢?如果你对硬件和软件比较深入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些子系统,集成到大系统中去,这样会大大减少成本.[/fly]

楼主:
对自动控制在概念和大方向进行了梳理,具体到实现的东西其实都不复杂.不要被那些算法的复杂数学公式迷惑.
搞控制需要的是一个思路,一个方向.

网友A:
你那宁夏轧钢厂负责这套系统的总工多少年薪?可买当地商品房几平方米?

楼主:
一个扎机几千w,1分钟的效益1~5w,混到总工这个水平了,还需要考虑钱?
这个行业,不能说最有钱的,但肯定不是最穷的.一般本科5,6年后,一年10来w是有的.
而且随着工作时间延长越来越吃香.
这个行业是偏向基础科学的,是相对是垄断的,不是短平快就能搞好的.5,6年只是一个起步

网友B:
公司隔壁就是生产轧机的,从来没见到有汽车去运货,但人家生存得好好的。那些控制应该就属于应用层面,核心控制部分还是都进口,象那个后道工序的滚切,控制也是掌握在老外手里

楼主:
除了一些设备确实要进口外,算法和控制上都没什么进口和专利问题。
厂商之间差距肯定是有的,不然进入门槛也太低了。国内像样的不超过5家

网友C:
对一般人来说建立数学模型实在是太难办了
另外,对控制方法实现来说,现在有更好的办法了
在项目的前期控制方法验证阶段,可以采用matlab的xPCTatget实时平台,配合输入输出接口,基本上不要写代码,只要摆弄simulink就可以实现半物理仿真
控制方法验证通过后,可以把编码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做
搞控制的可以不懂算法实现,只要精通控制理论就可以

网友C:
没见什么讨论控制理论的论坛
研学 百思这些也没人讨论
平时想找个人问下问题都找不到

楼主:
这个只能要靠自己体会和机会
控制系统,泛泛而谈的话,很虚.
只能拆解开来问,但也难以得到专业的回答,因为这个是系统工程,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网友D:
LZ能否再深入一些啊???
学这个时,问老师,老师也稀里糊涂...
静候....

网友E:
楼主说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F(2012-02-19):
电机控制 还是很好玩滴:lol

网友G:
楼主是自动控制方面的专家,有时间给我们这些初学者讲讲自动控制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现在在大学的测控专业和自动化专业都有自动控制原理方面的基础课,不过一般在学校也都学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H:
说得挺好的

网友I:
理论知识很好

网友J:
系统这二个字,只有自己到了,才能体会,否则永远不明白,啥叫自动化,啥叫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