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USB 转串口线驱动安装

楼主(2012-01-08):
主要是配合HOTISP安装时思考的东西,当时费了好大力气去搞hotisp,任何总结时觉得有必要再实践下。
第一步找线所用芯片跟相应的驱动
我有两根USB转串口线,分别是HL340(绿色的头上面标着HL340)的跟一个没标名字的但质量看上去比340的好。

如果你的也没有标名字或者不确定你可以将USB插入电脑,会提示你发现新硬件,
然后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右键点击那个发黄的图标属性详细信息

会出现一个设备范例ID,重要的是两个VID PID 后面的四个数字或者字母,把VID_**** PID_****输入google(技术性**方面还是谷歌厉害),会出现使用的那个芯片的信息(我这是已经是识别过的了,所以会出现CH340,然后找驱动就方便多了。

这是我第二根线的信息,我也是根据VID PID才搜索到的驱动,是ark3116.
第二部用助学板实验两根线。
我先把那根没标名字的线(ark3116)按照hotisp的方法连接上,结果是串口超时,说明无法连接, ,试了好多次,都无法连接,就只有换HL340的那根。
连接后的结果是

连接成功。

第三部两根线的区别
仔细观察两根线,差别就在线的根数上,HL340只有5根,而ark3116确有7根(但有两根好像是银色的屏蔽线。在51单片机上试了下,也无法下载51程序。后来搜索下ark3116估计是驱动的问题,这条线是不能用的。
所以在设置HOTISP时除了配置文件要正确外,串口线要考虑下。
HL340一个比较好用的驱动,点击Install后会有30多秒的停顿,等它自己安装完成就可以了,提示重启,不过不重启也关系啦。

网友A:
USB转串口很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