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问题

楼主:
我照附件里的电路图搭了个MC34063生成-5V的电路,搭好以后,用万用表量,MC34063的6腿和4腿短路,我把50uH电感去掉,就不短路了。结果生成的电压
是4.2V左右,是正的。我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可以产生-5V。
原来我搭过一个MC34063产生+5V的电路,工作正常。我把产生-5V电压的MC34063
换到产生正5V的电路上,产生不了+5V。
现象:输入24V电压的可调电源由24V降到10V左右。
说明那个MC34063坏了。我把原来产生+5V的MC34063换到产生-5V的电路上,此时50uH电感接上也不短路。不过也产生不了-5V。具体现象我忘了,好像可调电源电压会降,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现象了。然后,我把这个MC34063在接到原来产生+5V的电路上,发现MC34063也坏了。现象是:输入24V电压的可调电源由24V降到10V左右。
连着坏了两个MC34063,我太郁闷了。我反反复复对照着图看电路,完全一样。
我哭了。是电路本身有问题,还是我搭的电路与原理图不一样?
反正我是没检查出来。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2012-01-08):
回复 楼主:
:D

网友B:
VCC上不会加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
VCC上加一个多大的滤波电容?多少uF?多大耐压?

楼主:
谢谢楼上!我在另一个论坛上发帖子,他们有的说国产MC34063耐压不够,有的说电感太小,弄得我心里乱糟糟的。

网友C:
可以把电感加大  输出1A时 5819整流电流有点小

楼主:
谢谢!过几天MC34063到货后再试一下。

网友D(2013-01-27):
MC34063就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