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在进入ADC_Cmd里死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8):
大家好:
  我在调试32的ADC时,进入ADC_Cmd就死机,JTAG断线,找不到CPU,重启板子电源也不行,必须要用ISP模式启动,JTAG才找得到CPU,探险FLASH后,再从正常模式下启动才能找得到CPU。软件是V2.0.3版本,请教,谢谢,
72Mhz系统频率,PA口和ADC1的时钟以开。
...
RCC_HCLKConfig   (RCC_SYSCLK_Div1);   /* HCLK   = SYSCLK  */
  RCC_PCLK2Config  (RCC_H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1Config  (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2  */
  RCC_ADCCLKConfig (RCC_PCLK2_Div6);    /* ADCCLK = PCLK2/6 */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 (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9
  RCC_PLLCmd (ENABLE);                  /* Enable PLL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 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RCC_APB2Periph_GPIO_CS|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ADC初使化程序如下:
void AdcApp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ADC_PORT, (GPIO_InitTypeDef*)(&AdcPort));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ADC_ExternalTrigConv_Ext_IT1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DeInit(ADC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ADC_IT_AWD|ADC_IT_JEOC,DIS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网友A:
ADC_Cmd是什么?

网友B:
能把你的ADC使用的管脚GPIO的配置那一部分给出来看看不?有可能是JTAG的管脚被占用

网友B:
就是这一部分的具体配置拿出来看看(GPIO_Init(ADC_PORT, (GPIO_InitTypeDef*)(&AdcPort)); )

楼主:
谢谢大师虾们,搞定了,原来是VDDA电源太低了,低于2.4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