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20V之间的电压检测元件

楼主(2012-01-09):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电阻分压一下,例如一个15K,一个5K的电阻分压一下送ADC即可

网友B:
叶哥说的对,我们用过HT7050,电阻分压,输出高低,检测电池电压状态。

网友C:
电阻分压,方法可行。

网友D:
电阻分压后送比较器或者电源监视IC(复位IC)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