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此程序的思路

楼主(2012-01-09):
请教大家一个简单问题,我用单片机检测输入信号,用什么程序结构和思路比较好呢?比如单片机某引脚为高电平时触发

网友A:
后台程序检测单片机引脚,若为高电平,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B:
晕倒,这还需要什么思路?

查询到高电平后送出动作就是了,多查询几次,防止信号抖动。

网友B:
那就满足你,哈哈。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那个喜欢跳水的女人吗?:D

网友A:
这不是那个喜欢跳水的女人吗?:D
引用 网友B:

恩,喜欢不?

网友B:
恩,喜欢不?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

网友C:
多看几次, 看到是男的干体力活, 看到是女的干针线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