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图里面这个符号怎么画?

楼主(2012-01-09):
流程图里面这个符号怎么画?我用的是Visio画流程图,但好像没这样的符号,有谁知道?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俺以前都用WPS画,后来熟练就不画了,都用脑子画。。。:sleepy:

网友B:
文件--形状--流程图--混合流程形状

这个叫数据流图吧!

网友C:
Visio 2003 上下左右拉长一点就是你要的东东

网友D:
老T叔,好眼力!

楼主(2012-07-15):
谢谢,不过上面的那一格无法双击输入字符,下面那一格可以。

网友E:
放个文本框上去

网友F:
LZ做文档啊,用两个横排文本框组合起来使用!

网友G:
俺以前都用WPS画,后来熟练就不画了,都用脑子画。。。:sleepy:
引用 网友A:

撞衫的路过~ 不过用的是word。:)

网友H:
我用coreldraw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