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19文件如何直接烧写到单片机中

楼主(2012-01-09):
单片机是MC68HC912B32
编程器是 BDM    USBMULTILINK REV: C(红色的)

网友A(2013-06-14):
用codewarrior烧啊

网友B(2013-08-21):
S-record文件是需要解析后才能烧写的,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但是在单片机解析出来后怎么都不能烧写到单片机指定的地址单元中,还请各位前辈给予指点和帮助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