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此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1-09):
说明下最上端两个输入是dac108的输出

楼主:
难道高手看不懂??

网友A:
只是在运放输出加个三极管增大输出电流罢了,你就把三极管的发射极当成是运放的输出就清楚了

网友B:
是恒流源电路吧

网友C:
to lz
图上的标号不是很清楚,本来想帮你仔细算下的,图不清楚,没办法了。只能说下大意了。上面两个运放的原理是一样的,Vout=-aVin+b(a>0,b>0),其中Vout指运放输出端的电压,Vin是输入,也就是DAC的输出。至于a和b的值你自己推,用虚断,虚短概念就可以了。如果还不懂,可以翻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一书,第四章。
三极管发射极的电压始终跟随上式的Vout,控制Vout,就可以控制R191,R194两端的电压了,也就控制了输出的电流。Iout = ((11.3?看不清)-Vout)/R191.所以,整个电路是个压控恒流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