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继电器吸合瞬间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2-01-09):
大家好。手上一款产品,用了4个芯片,主芯片是三星84U8,触摸是PIC10F204,按键是TM1668,指示灯是74HC595,现在在继电器吸合瞬间,PIC10F204,TM1668,74HC595出现复位,84U8正常,用示波器量发现在继电器吸合瞬间电源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跌落脉冲,想请教一下大家,是我这边电路设计不合理还是开关电源有问题(12V供电是购买的开关电源)
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A:
1、负载太重,超过了电源的负载调整率能力。
2、可以考虑加大7805前后面的电容,但电容太大了要想办法防止启动时的浪涌电路过大。
3、在进7805前面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太重应该可以排除,电路功率只有开关电源额定功率的80%左右,这个开关电源选得是24W的。加二极管我也试过,但是效果不理想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负载太重应该可以排除,电路功率只有开关电源额定功率的80%左右,这个开关电源选得是24W的。加二极管我也试过,但是效果不理想
引用 楼主:

要注意是瞬态电流

网友B:
继电器串一个47的电阻试试。

网友A:
继电器串一个47的电阻试试。
引用 网友B:

不妥,不要轻易改变继电器的电气特性。

LZ的问题还是很明显的,就是瞬间负载太重,造成电源的负载调整率适应不过来,导致电压被拉低。

网友C:
加大电源的容量,同时进行光电隔离。

楼主:
倒腾了一天,问题找到了,是继电器高压端有问题,把高压去掉就没问题了
不过现在问题也来了,我加RC吸收,继电器过零导通,不没什么改善,没什么方向了
继电器控制的是35W的纯电阻发热丝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触点控制端造成的问题,用光耦隔离,再加一个电源,最好是变压器供电的,专门供给控制回路

网友A:
加大电源的容量,同时进行光电隔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输出适应负载调整能力反应的是一个微观的状态,指的是电源在负载急剧波动时,电源输出响应的能力,这一点对开关电源尤其重要,而电源的容量往往反应的是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这两点并不是等同的,当然,一般来说,电源的功率越大,设计输出适应负载调整能力也会相对好一些,但这不是绝对的,相反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如果把电源比做一个运动员的话,输出功率相当于耐力,适应负载的调整能力相当于爆发力,LZ当前的问题就是电源的爆发力不够,造成短时间内输出电压下降。

网友A:
俺讲了半天,也不知道LZ明白了没有,真累哦。:L

网友E:
控制高压开关的继电器驱动,直接用IO进行,LZ太玩命了.MCU提点**也正常.:lol

楼主:
首先感谢yewuyi的回复
我在8楼重新补充说明了,可能是我的表达不太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把220V端的35W发热丝拿掉,随便怎么操作继电器都没有问题,但是加上这个发热丝,继电器吸合瞬间就会出现单片机复位,我在继电器220V端加了RC吸收回路,继电器在220V过零点吸合,都会出现单片机复位

网友F:
你骗谁?“继电器在220V过零点吸合,”,谁相信啊。

网友G:
再在触头并个压敏电阻试试。470V的。

网友H:
yewuyi说得很有道理。我这里顶你一下。
1、负载太重,超过了电源的负载调整率能力。
2、可以考虑加大7805前后面的电容,但电容太大了要想办法防止启动时的浪涌电路过大。
3、在进7805前面加一个二极管 补充:二极管后面还要加一个大电容。
楼主既然已经看到了电源跌落,可以用这些办法试试,一直到电源跌落现象消失为止。
还有,可以换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I:
还没有搞清楚,LZ到底是电压跌落还是MCU被干扰了。
电压跌落很容易排除的,加大电源容量,加大滤波电容试试。
也许2个都有影响。

网友J:
换个小点的继电器吧~
你的电源也不给力~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见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查了半天 ,最后发现是由于“地弹”引起的复位。
楼主可以换一个 好点的电源 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K:
我可以肯定地说
1.光电隔离不必要,不隔离**作二三百w偏电感负载也没事。
2.开关电源比较一般。即使换了,也要将其贴在机箱上
3.7805特性还是差。这的人都太聪明了,用什么我就不说了,免得成托了

网友L:
如果真的是如LZ说的12V电源跌落引起的,用下面措施肯定可以解决:
1、使用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2、电源输出电容够大;
3、增加一个大电感做隔离;

网友M:
可以看一下电源在继电器开关时的波形   是否电压有低到复位电压   另外驱动继电器  可以用IO口驱动一个三极管来间接驱动

网友N:
是电源跌落导致的复位,还是继电器动作过程中产生的电磁干扰导致的复位,大家都明白没?

网友O:
这个是电磁干扰,要在排版上注意解决。这种带继电器的最好用一个专业复位芯片,以前我回答过这种问题

网友P: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产品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使用继电器时,继电器触点控制的高压通断,但往往这个时候,控制系统会出现复位情况,而且严重时会烧毁控制系统的器件。
原因是继电器触点与线圈的耐压不足,击穿了。建议将继电器的控制线圈部分,使用光耦将高压和控制系统隔离开来。实现起来很容易,LZ可以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今天又做了些测试,我把继电器拆出来,用引线接到外面,效果就好很多,判断应该是电磁干扰的原因引起的,就是未找到好的解决办法。试过加RC吸收,过零通断,继电器包屏蔽层
关于过零通断继电器,我在别的地方有过零检测电路,大功率的电源我也试过,一样的现象

楼主:
补充一下,我看到电源波形是一个收窄锯齿波,时间大概是1US-1。5US左右

网友Q:
请教一下:
你怎么做到过零点接通的啊?外加了采集电路?
指令发出时间点是怎么把握的?你用的继电器机械参数那么一致?

我有个产品是这样处理的,你可以测试下。
1、使用三极管连驱动继电器,目的不是放大,是隔离。
2、把继电器更换为5V的,增加一个7805,与原来的共地,使用新增加的7805给继电器供电。
3、在继电器线圈侧增加快速续流二极管和阻容吸收。
4、以上方案 我在直流36负/90瓦的系统上正常使用了多年,效果很好。
5、无论是否有效请给个反馈,为大家提供些现场真实的素材。

楼主:
感谢回复!
1、使用三极管和使用ULN2003A应该是差不多了,你可以看一下UNL2003A的资料
2、3、前面我做过实验,去掉220V端操作继电器,芯片正常,基本认为低压端没有上面问题
关于过零导通的问题,我电路的另外部分有采集,当然不可能是严格的过零通断,只能说近似过零通断

楼主:
上面我也说了,把继电器用导线引到远离PCB,芯片就正常了

网友Q:
你找一块12V/7AH的蓄电池,充满电。作为整个系统的电源,将导线弄点粗些。
挂上示波器看看,情况是不是好些。

当然够采用带隔离的变压器加光耦,再预留足够的隔离空间,或者其他抗干扰措施,肯定能解决。
但是 一个35W的发热丝用的这么繁琐吗?莫非你的220叠加了其他的干扰,或者有其他的空间干扰。
那个发热丝是阻性吧?如果是,那么这么点功率不考虑过零都没问题。
你的继电器选型合理吗?这么点功率,很小一个就可以解决。

楼主哪里人,我在山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见面交流下。
没别的意思,我就是纳闷这个东西为何这么难。

我以前做的那个是直流36负电压,电流3安的一个大电感线圈。单片机用的不招人待见的STC90C52,一直稳定工作。

楼主:
系统电源我用过直流电源,还是没效果
说来也怪,就这个产品有问题,我以前继电器控制800W的加热器都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在找干扰是从哪里进来的,原先认为是电磁辐射过来的,我把继电器用锡箔纸整个包住,再接地,没什么改善,现在只能怀疑从哪里传导过来的
另外,我是浙江的,离山东还是远了点

网友R:
干扰来源多方面,一个个排除。

网友S:
哎,这种问题最不好解决,我做的这个设备简易的可以这么描述:
     单片机+光耦+继电器往复吸合释放两只大交流控制大电流源(100A左右);
     单片机供电采用LM2576-5.0V+SPX1117-3.3V用的是40W的变压器;
     独立的复位电路;
一天工作重复不断的吸放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单片机就复位了。用示波器测供电波形干净的不得了。交流都加了RC,后来实在没招了,就整了个铁壳把单片机控制部份整个包起来,在软件上处理如果是非法复位就接着按上次的来;
   明知道是干扰进去了,可就是没有办法处理呀,这么弄了,行不行都不敢与客户联系了,就跟客户说了句,我只能弄成这个样子了,尾款也不要了。:L:L

网友S:
最可气的是人家说用PLC就可以呀。郁闷呀

网友S:
个人猜的楼主的滤波电容容量小了点,你想一下,容量小了。比如电容是个水池,你这个水池很小,干扰这个鬼过来随便吸了一口,你水池的水就不够单片机自已用了,就复位了。如果水池很大的话,给它吸了一口,池里的水还是够单片机用不至于复位。
纯属瞎猜不一定正解。别人打你,你灭不了人家只能把自己体格练的经打一些。

网友S:
可以测一下继电器吸合的最大电流

楼主:
to gozzz:
上面我说了,把继电器用引线接到远离PCB就没问题,应该不是电源这边的问题

网友S:
单片机为什么会复位??
像你这种原因,不好保证不是干扰串到电源脚或是复位脚引起电压变化的复位?

网友P:
做工程,不怕解决问题,就怕找不到问题所在。
LZ你自己没有思路,试试别人的建议把你累死了?
做技术的有时候就是倔

网友T:
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郁闷很久,提示:1、电源的功率足够大,2、爬电间距足够大,3、续流二极管建议不要用4001-4007系列,改用FR系类或者肖特基系列。

楼主:
to corset:
你可能没有仔细看我上面的回复,我已经用过独立的直流电源试过了

网友U:
很简单的事。我刚入门的时候,也是LZ这样。后来做过专门研究,现在都成“精”了。看到单片机控制交流电负载就兴奋:最简单的:

1、干扰显然来自输出继电器触点上的火花,交流干线上的干扰窜入单片机电源其次。
2、既然主要问题都来自继电器,你就改用光电零点输出双向可控硅,俗称固态继电器RSS;——绝对没有交流感性负载启动时大电流产生的火花干扰了。

上面是硬件解决方法,书上早就有了,请参考北航出版社《单片机抗干扰技术》。下面是软件,个人实验出来的,与书上不同的独家秘笈:
1、输出继电器(假定LZ原电路不变)交流220V负载驱动指令一旦发出,后面立即跟一条休眠指令,强迫CPU进入休眠;哈哈,休眠一个交流负载启动浪涌时间(100ms够了吧),此期间外面打雷都不怕,干扰过后,CPU 醒来,从睡眠处继续运行。

       2项软硬件措施分别都100%有效。然后同时实施。
     我当时驱动的是大功率交流电动机,——之前现象是电机一启动,单片机就跑飞。

     哈哈,其实书上网上都有,看看别人怎么干的,几十年前,别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咱们照葫芦画瓢,不需要自己重复研究。

     12V供给7805入端,电容470U之前应该加一个“隔离二极管”,救火车等已经说过,LZ没理解:12V瞬态跌落时,由于隔离二极管的作用,7805入端470U电容不会跳变,仍然维持12V,想当一个小电源。——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隔离,7805跟着12V跌落,直接干扰,清静就大不一样啦。

、、

、、

求救,我用电源模块220转5V电源模块给单片机供电,到达某个值后,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处于一直吸合状态,正常情况下直接用到电脑的5V给单片机和继电器是没有问题,但是换用电源模供电后,继电器就一直处于吸断吸断的状态。

网友V:
回复 网友U:
严重支持...

楼主:
to 刘前辈:
软件上做休眠处理对我这个产品来说不太可能实现,主控芯片可以知道继电器闭合时间,但是另外的芯片不可能知道继电器上面时候吸合。关于加二极管,我已经试过,没什么效果

网友T:
正如47楼所说,加过零固态继电器可以避免火花

网友T:
建议把PCB贴出来

网友U:
呵呵。2楼老叶和16楼救火车版主都提到12V 和7805之间,470U前面要加一个隔离二极管的问题。这个快速高速二极管非常重要:它把干扰环境隔离在二极管正极以外,经过整流积分器,已经是安静环境了。任凭12V跳变跌落,隔离就是隔离。

         LZ说此二极管加不加没用,两个原因,
1、加的是慢速二极管,只能对慢速电压跌落反应;
2、隔离二极管加错了位置,加到积分器后面去了。见贴图。
3、一般交流整流二极管不能胜任,选好一点的高频整流二极管才行。

想当年,我帮一个老工程师研究一个发电机绕组控制电路,现象就是控制IC总是烧毁。原因是控制IC +5V 供电电压取自发电机输出电压经过7805,——非常恶劣的干扰毛刺输24V输入,加大控制芯片滤波电容根本没用,后来我想到这个隔离二极管,加了2级积分器。哈哈!任凭外面浪涌毛刺,我自安然平静,—— 一点跳变和毛刺都没有啦!

最喜剧的结果就是这位老工程师凭这个电路写的论文评上了研究员,而我借光凭上了高工。(否则不知要熬多少年)

、、

网友E:
52#的电源输入低通电路值得借鉴.
轻负荷下的电阻替代电感,既是低成本又管够负载吃饱.

网友W:
努力解决问题吧!

试试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电路。

网友X:
52楼:  加2到3个2极管串联会更好!!

网友Y:
先支持47楼的观点

继电器吸合-->产生电火花-->电火花干扰有传导和辐射两方面
1:传导方面-->使12V电源跌落-->导致各种芯片复位
2:辐射方面-->直接干扰芯片(谁离继电器近谁倒霉)

LZ说把继电器引线到外面就可以,距离远,干扰的衰减就大,每1米的导线可衰减1000V脉冲的干扰

解决措施电源方面很多网友都说了,你至少要试一试嘛
辐射方面在靠近芯片的电源脚加104电容或再并102电容

还有你这个电源太落,至少增加20%功率

网友S:
各位前辈大佬,像这种问题,没钱买专业设备,
举几个土法子做试验好吗?

网友Z:
pCB图呢?波形图呢?

网友Q:
我上面已经提醒楼主让他弄个蓄电池试试,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测试下!不是让你用在最终产品上,只是用来辅助查抄原因。
这也是我最近无意中想明白的,相对而言蓄电池供电比较干净,内阻也小。帮我解决了几个问题,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AA:
:lol看了52楼的回帖,受益匪浅,呵呵,多谢多谢

网友AB:
可以在继电器上并联一个瞬态管。我原来就是采用的这种法案

网友AB:
可以选者smbj26这个型号的瞬态,可以用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支招!!
请教一下,把刘前辈的图改一下,把所有12V电源都接到外面,二极管后只管5V的,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如果是负载的原因超过了电源的负载调整率能力,即使改造电路保证7805的输出也是一个问题电路,带负载的那个12V依然会造成很多问题,此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换一个适用的电源。

俺在2楼都说的那么清楚了,呵呵,怎么还延续了那么多帖子?

楼主:
to 65L:
应该不是电源功率不够,我用过直流电源,也是有这个问题,也试过断开除单片机供电和继电器供电外的所有电路,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to 65L:
应该不是电源功率不够,我用过直流电源,也是有这个问题,也试过断开除单片机供电和继电器供电外的所有电路,也有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郁闷,负载调整率和功率能等同吗?

是俺写的不清楚,还是你看的不仔细?

楼主:
我想一个专用的直流电源应该够了吧,一个继电器吸合瞬间能有多大的功率?

网友AC:
MARK,二极管+小电阻+电容 的思路很好。借鉴~!

网友AA:
这个例子是接触器触点电火花干扰的可能性最大,楼主奔这个方向试试没有?

前面有位老师说不用光藕隔离也可以的,想借楼主的地盘请教一下,单片机输出引脚 → 三极管 → 继电器线圈,这样的驱动方式与加了光耦的电路相比会有哪些风险?

网友AD:
把7805换成LDO 啊

网友AE(2012-02-27):
低电压引起RST管脚复位,可以尝试使用MCU的内部复位,不使用外部复位。菜鸟正在给客户写的一个控制器就没有用外部复位,还省了元件。

网友AF(2013-12-17):
双向的可控硅可以控制交流电机换向吗?

网友AG(2016-01-17):
后来什么情况?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G:
起码试验一下可控硅

网友AH(2017-03-24):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继电器吸合瞬间,地线上也能看到信号反弹啊。

网友AI:
继电器串一个47的电阻试试

网友AJ:
第一:估计你的电源是线性变压器,而不是开关电源吧,否则不会再吸合的时候,引起你的电源电压快速变化的。
第二:建议你在输入12V的地方串一个IN4007或者IN5819类的二极管后再加50V 470uF电容,同时在这个地方并联一个12V的TVS管;
第三:12V进入继电器的电源也串一个IN4007之后,再给继电器线圈供电吧。我非常讨厌继电器的。特别是最初设计的时候时候,现在基本都是使用可控硅控制或者直接SSR控制。

网友AK:
看了51#,又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