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对FAT文件系统中一个文件多次写操作

楼主(2012-01-09):
如题,最近在调一个FAT文件系统的东西,用的硬件是TI官网的那个LM3S8962,我可以实现对一个文件进行读写打操作,但是在写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
f_mount(0, NULL);
按照上述的代码顺序可以实现对SD卡中的一个文件的一写操作,将上述代码改为: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
f_mount(0, NULL);
可以实现写两次buffer内的数据,但如果改为: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
f_mount(0, NULL);
只是写了一次的数据在SD卡中,我做了试验,如果没有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这个函数的话,是不成功写数据的,只有执行完这个函数后,才能将数据写入SD卡中。请教高人指点下。。。

网友A:
因为有使用到缓冲,当向文件中写入数据后,需要调用f_sync将数据冲入磁盘(SD卡)中。f_close中自动调用了f_sync,实现了这一功能。楼主也可以试试只调用f_sync应该也可以的。

但是建议楼主还是养成用f_close的习惯,要及时释放不用的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很对,但是我现在这个要求是向一个TXT文件,不断的写数据,一天一个文件。如果调用了f_close后,再次打开文件,写数据就会将开始写的数据覆盖掉,所以不能调用f_close,但是也不能等到一天结束了,才将数据统一写到SD卡中。谢谢您的回答,帮我解答这个问题。另外,请问下,如何实现,对一个文件进行续写,不会覆盖原来的数据。

楼主:
谢谢TI_MCU,我加上了f_sync实现了写多次数据,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