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切割电路板的呀?

楼主(2012-01-09):
大家是用什么方法切电路板的呀,用美工刀好像太累了呀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用勾刀最合适,没有的话就用美工刀前上角的小勾,相当于勾刀

网友A:
用美工刀的刀口不行

网友B:
你没做VCUT?
还是切割洞洞板?洞洞板用老虎钳掰开即可
买套工具,小型切割的 带钻头的,又可打洞又可切割 还可以磨

楼主:
4# jjjyufan 谢啦 可惜我是学生,没那么多钱哇,也不是经常切的,就是偶尔会切一下

网友C:
用锯子呗,再打磨一下,很好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