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这个电路来检测是否有220v存在可行吗

楼主(2012-01-09):
(图片)

网友A:
1N4001 不要, 1.2K 换成 Led (下正), 220uF 换成 0.1uF(104)
2.2k 换成 4.7K, Logic 用 cd40106 or 74hc14

网友B:
就一个过零检测电路,电容没必要那么大

网友C:
220uf也太猛了,呵呵,你计算RC常数了吗?

网友D:
1N4001最好还是要的,电解电容要不要无所谓,就算后面输出的是脉冲也是可以检测的,没有了AC220,就没有脉冲输出了。
把那个2.2K的电阻换大一些,比如10K,接成上拉形式,10uf电容取消掉,直接在光耦的C脚检测脉冲就可以了,那个门电路也取消掉算了。
半波整流,100K电阻没必要用5W的,3W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E:
考察下电路里其他地方有没有办法可想,不要太机械了。

网友F:
太猛了,建议RC降压,电容是不会大于0.22uF的,计算得当很简单

网友G:
LZ的电路是早期的经典掉电检测标准电路。

支持一把~~~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是我们做的成品的 呵呵 还是比较可靠的
就是还要加防雷之类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72713477

网友I:
1.去掉1.2K 电阻,将电解电容改为104/50V金属膜电容,将100K/5W 改为2个15K/3W ,然后后面串联一个14D151K(14D181K)的压敏电阻!根据器件(压敏电阻)参数的差异可能要适当的调整15K/3W电阻!(本人实际项目这是这样应用的)
2.就你那个电路直接改的话!将100K/5W改成2个10K/3W一个30K/3W的电阻串联,再将点解电容改小点!

网友J:
将1.2k换成1N4001,反向保护,电容不要。100k电阻1W足够。仅供参考。检脉冲。

网友J:
加电容是不是想检电平来检验是否有AC220?

网友K:
去掉所有电容都可以,去掉1.2K,IN4001换1N4007和光耦发光管反向并联。100K值太小,增加功耗太多。用个510K/2W完全可以,功耗要求高还可以大点。

网友L:
我就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一掉电电脑就关机了,哪来时间提示,除非还有ups电源之类的东西

网友E:
肯定是有UPS才这样弄了三。不过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方案,这个不见得是最好的。

网友M(2013-06-20):
光耦我用PC814,220V输入串一个电阻就OK

网友N:
这个电路延迟太长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I:
1.去掉1.2K 电阻,将电解电容改为104/50V金属膜电容,将100K/5W 改为2个15K/3W ,然后后面串联一个14D15 ...

类似电路试过用30K的,有点小烫,灵敏度更高了。光耦前电容太大延迟太大,过小干扰。后面电容也大了。

另想请教下,你这个电路 交流电实际通断与检测到的信号(通短信号)有多大误差呢?5个MS?抑或。。。

网友O:
楼主,此电路完全可行。不用改!

网友P(2014-02-11):
方法有很多种啊,最快的方法就是脉冲检测,不要什么电容滤波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