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阻抗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9):
最近画pcb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我已经知道usb的匹配阻抗是90ohm,但是其他的一些差分信号阻抗应该是多少ohm呢?请大侠指点下。

网友A:
其它指那些?

楼主:
2# 其他的一些差分信号,例如wifi电路中的8225中的发送基带输入信号类似的,当然,如果你么看过这个芯片的资料,肯定不会知道这个信号,所以我只是想知道类似常用的差分信号的阻抗是多大

网友B:
内存的差分时钟线呢,,这个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呢,,

网友C:
USB 你都要求差分阻抗,要求太高了吧
我一般射频线是严格要求50欧姆阻抗,其他就走差分信号 没有要求阻抗 。

网友D(2012-03-31):
480M了还不要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