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DC/DC芯片

楼主(2012-01-09):
寻一款开关电源芯片:
   1.芯片封装不能大于SOP8,外围简单点(因为PCB空间有限);
   2.价格在3元以内;
   3.频率在600K以上
   4.输入在30V以上,输出电压可调(3.3/5/12),输出电流>150mA;

网友A:
MOC34063A,几毛钱的事情,除了600K不太符合外,其它应该都不是问题

网友B:
跑那些半导体公司官网搜一下就搞定了嘛

网友C:
上下 alldatasheet.com 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D:
DC-DC外围怎么简单法?电容电感总需要吧。BM1410,BM1513价格都不上1RMB,就是频率在400KHZ,达不到600KHZ

网友E:
30v以上的, 价格3块,so8封装 又要600k 基本是没有的我給你找个,价格不详 封装不一样,你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F:
600k以上?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G:
也可以尝试用LM5010A,其输入电压6-75V,外围电路也是很简单,成本不会超过3块,开关频率可编程,高达1MHZ.http://www.national.com/pf/LM/LM5010A.html#Overview
可以使用WEBENCH软件进行设计:www.ti.com/we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