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输出电压摇摆不定

楼主(2012-01-09):
输入电压是5.3v 输出却时而高时而低 正常应该是5v 难道是干扰太大?

网友A:
1:查输入电压 纹波 电流
2:查输出电压 电流

网友B:
输入5.3V,还要通过一个二极管,电压已然没有5V,而且,芯片EN没有明确的电平,也不对,,

楼主:
当输入电压在7.5v以下  输出电压都是不稳定 当高于7.5v的时候电压就稳定了
我的电路是用在汽车上的 汽车上至少都是12v的 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C:
用示波器测量输入输出波形再说

楼主:
输入波形波动不大 很稳定 输入电压小于7.7v左右后越小输出电压变化幅度越大
输出电压是锯齿波 就好像是输出的那个电容不断充放电 估计不是纹波

网友D:
BUCK型的DCDC要求的压差比较大,可能你的输入太低了导致的这种现象

网友E:
输出电流是多大?在输入电压小于7.7V时,输出电压会波动。可能是输入的功率不够引起的。建议用示波器测量输入输出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