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2-01-09):
没见过这种元件,上网查过,右边是压敏电阻,不太清楚是左边是什么元件,参数和型号也不了解。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不是电视机中常用的消磁电阻的画法吗?

网友A:
没给出整体电路、没有器件型号,很难准确说明它是什么。不过,可以有的几种可能:
1、压敏电阻+热敏电阻:1-2为热敏正温度系数,作过流保护。2-3为压敏电阻,作过压保护。
2、热敏电阻+热敏电阻:就象电视机中的消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