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
有个板子有PCB和原理图,不知道能不能进行在线烧写,望详解,PIC的16 17 18脚是烧程序的。出入单片机。
谢谢。 J9从一脚到5脚分别是nCLR VCC GND PGD PGC;最下面两个插座是J8和J7。
有图:

楼主(2012-01-09):
还有就是烧写程序用ICD好还是KIT好?

网友A:
可以烧写,ICD和KIT烧写的基础都是ICSP,没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B:
还有就是烧写程序用ICD好还是KIT好?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ICD 有2 还有3
  KIT 有2 也有3
KIT3比ICD2好用,ICD3没用过 不知道!
ICD3很贵

网友B:
顺序没关系,只要能对应上烧写器的顺序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J9旁边的R62和R63两个470欧的电阻对下载没影响吗?

网友C:
影响不太大,不过最好增加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多大的比较好呢? 还有我看资料似乎去掉这两个电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