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一款便宜单片机:1路AD+8路双向IO

楼主(2012-01-09):
价格便宜就行

网友A:
海尔单片机,型号:HR6P61L,下面是它的资料: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B:
RENESAS R8C1B系列

网友C(2012-02-28):
建荣AX688B可以看下

网友D:
PIC16F72-I/SO

网友E(2012-04-12):
:)可以看看义隆的,或者便便宜些的国内封装的一些芯片了。当然,选择一定要考虑性价比,另外,也有工业级的芯片!

网友F:
价格:8毛,有意私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