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咋回事呢?

楼主(2012-01-09):
我一个设备需要5V电源工作,我测试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稳压电源做的 5V 200MA
准备给客户交产品的时候,买了个AC-DC 我自己测试的输出电压为5.2V 电流为1000MA 可是设备无法工作,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请教各位大婶。

网友A:
最好看一下纹波

网友B:
排除其他问题,然后看电源纹波.

网友C:
是什么设备?
可以看到设备内部电路吗?
估计设备内部没有LDO或者DC DC  电源纹波太大,无法工作
设备前端加个LDO 或者π滤波,应该有效的

网友D:
同意楼上意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内部是GPS接收电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买的开关电源,电解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