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对RAM块的数据写入时序问题

楼主(2012-01-09):
请教GSM,对RAM块的数据写入时序问题.
编程中需要用到Spartan 3e中的RAM块,不清楚怎么处理才能使得clk上升沿来时正确采样到din上的数据. 具体如下:
1)按定义wea变高时写RAM.不知道在哪里能看到wea相对于时钟脉冲上升沿需要提前多少时间才行?
2)在写RAM时,wea与clk同时变高状态下,din的数据能正确写入RAM中吗?此时需要怎么样的时序约束好?
3)若采用2)所述方法不行时,是否wea需要提前clk上升沿半了时钟.

楼主:
因为写入RAM的节拍比系统时钟慢许多,RAM块又没有时钟使能,不知道怎么样产生wea信号.
wea线能当作时钟使能信号吗?
在线等待中.

网友A:
所有信号都是同步的。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无所谓滞后或者提前。

网友A:
还有发帖别专门说我,很多有水平的人可能也顺便回答了。

网友B:
请教GSM,对RAM块的数据写入时序问题.
编程中需要用到Spartan 3e中的RAM块,不清楚怎么处理才能使得clk上升沿来时正确采样到din上的数据. 具体如下:
1)按定义wea变高时写RAM.不知道在哪里能看到wea相对于时钟脉冲上升 ...
引用 楼主:

我替猴哥回答一声,三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同步设计。
估计LZ还没有把同步设计思想深入骨髓。
如果WEA是写时钟同步过的(或者就是用写时钟产生的)就OK了,三个问题都解释了。

楼主:
啊,这么快啊.
感谢楼上几位了.

楼主:
还有发帖别专门说我,很多有水平的人可能也顺便回答了

别人怎么样我不清楚.我只知道猴版绝对行.

网友B:
是啊,猴哥忙,我先顶一哈

楼主:
感谢信edac soft!:)

网友C:
哈哈 专门问猴哥 搞到其他人都不好回答了

网友A:
:lol是呀是呀

楼主:
哈哈 专门问猴哥 搞到其他人都不好回答了

诸位,不要见怪啊.
急事急办,当时我除猴版外还不知道其它哪位大侠在线(当时显示猴版在线),所以就直接了当地请求他了.还请诸位谅解啊.

楼主:
还有,当时看到那个RAM块,有个ENA控制线,以为是时钟使能,后来看看具体的它的波形图,觉得又不是时钟使能线.搞晕船了.;P

网友A:
16# nongfuxu 我先回答的,分数应该都给我。

楼主:
我先回答的,分数应该都给我

GSM大圣的分=12835,已经够多了.分点给别人吧.;P

网友C:
对对对 分一半给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