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能用Jlink仿真吗?

楼主(2012-01-09):
NUC120  能用Jlink仿真吗?我从网上找到方法(如下),不行的,有没有好的方法

如下
关于SWD模式JLINK上的JTAG插针引脚图如下所示,配置成SWD模式,其对应关系为:
JTAG      SWD
VCC       VCC
RST        RST
GND       GND
TMS       SDA
TCK       SCK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杜邦线从1、3、7、9和4引出所需,连接到新唐nuc1xx上。

图 20pin JTAG插座
早就试验过SWD的5线接法、也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种接法;还有4线接法,去掉RST。不过今天由于操作失误,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接法,即只用VCC、SDA和SCL信号,亦即JLINK所对应的179引脚。竟然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没有试过,楼主可以试一下,或打技术支持的电话,询问下,然后共享一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了,他说有的客户问过他,貌似行,但是我试了 不行啊,郁闷啊,新塘的NUlink太差劲了,我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