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安装问题

楼主(2012-01-09):
pads, AN, sd, ST, TE
在安装过程中最后一步点击 at a latertime 后发现提示错误:找不到文件PADS project中的
SDD_HOME\standand ,请问谁知道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2-04-09):
这么久都没人找出问题,看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重新安装了

网友A:
照着这个一步步来就OK

你也不说你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我用的是9.0版本的,也是按照**版内的安装详解一步步进行,但是在我提到的上面这一步骤后并不是那个详解PDF档内的一样,而是提示有错误,不知道是不是在安装之前没有完全删除上次安装该软件后所有的dll文件的原因?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PADS9.3吧,9.0的我是装了不下十遍,就是装不好,9.3的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C:
不停地升级干嘛啊,弄的文件越来越大。俺还在用2005版

网友D:
我按照3楼文件装了四个,PADSLOGIC,PADSPCB,PADSLIB,PADSROUTS。可是提示是DEOM版本,我装了两次,还是一样,不知何故?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差最后一步的**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安装完成后如果不**的话就是demo版本,要先**。
步骤:1,直接點選執行**程式MentorKG.exe,生成LICENSE.txt文件。
        2,把LICENSE.txt另存为LICENSE.dat ,新建文件夹C:\MentorGraphics ,把LICENSE.dat 放进去。
        3,然后就是设置环境变量。
    说白了就是上面那个教程里面的第10部开始后面的。不过你在重装之前要卸载干净,把有关的注册表清理一下,再装。

网友D:
C:\MentorGraphics
装的时有个这样的文件夹,为什么还要新建一个呢?
我是直接放进去的;
不求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