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02存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0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sbit SCL = P2^0;                //AT24C04的时钟
sbit SDA = P2^1;                //AT24C04的数据
BYTE BUF[16];                   //数据缓存区
BYTE code res[6] _at_ 0x23;
BYTE code TESTDATA[] =
{
    0x00,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
    0x88,0x99,0xAA,0xBB,0xCC,0xDD,0xEE,0xFF
};
#define lcddata      P0     //lcd1602数据口
#define ton          30     //按键灵敏度调节,越小越灵敏
sbit RS   =P2^6;        //lcd液晶接口
sbit RW   =P2^5;
sbit E    =P2^7;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T24C04_Start();
void AT24C04_Stop();
void AT24C04_SendACK(bit ack);
bit AT24C04_RecvACK();
void AT24C04_SendByte(BYTE dat);
BYTE AT24C04_RecvByte();
void AT24C04_ReadPage();
void AT24C04_WritePage();

/**********************************
lcd1602读写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lcddata=com;
  Delay5ms();
E =1;
  Delay5ms();
E =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W=0;
E =0;
lcddata=date;
    Delay5ms();
E =1;
  Delay5ms();
E =0;
}
/****************************************
lcd1602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E=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Delay5ms();
write_com(0x80);
}

/**************************************
向AT24C04写1页(16字节)数据
将TESTDATA开始的16个测试数据写如设备的00~0F地址中
**************************************/
void AT24C04_WritePage()
{
    BYTE i;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0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for (i=0; i<16; i++)
    {
        AT24C04_SendByte(TESTDATA);
    }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
/**************************************
从AT24C04读取1页(16字节)数据
将设备的00~0F地址中的数据读出存放在DATA区的BUF中
**************************************/
void AT24C04_ReadPage()
{
    BYTE i;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0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16; i++)
    {
        BUF = AT24C04_RecvByte();
        if (i == 15)
        {
            AT24C04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会NAK
        }
        else
        {
            AT24C04_SendACK(0); //回应ACK
        }
    }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
    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T24C04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T24C04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T24C04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T24C04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T24C04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T24C04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T24C04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main()
{
    BYTE i;
    init();

AT24C04_WritePage();
    Delay5ms();
    AT24C04_ReadPage();
   Delay5ms();
    while (1)
{
    for (i=0; i<8; i++)
{
  write_com(0x82);
  write_date(0x30+BUF[0]);
  write_com(0x83);
  write_date(0x30+BUF[1]);
  write_com(0x84);
  write_date(0x30+BUF[2]);
  write_com(0x85);
  write_date(0x30+BUF[3]);
  Delay5ms();
  }
}
}

我的的是STC89C52单片机,调试后,没有错误,但是在1602显示上出现问题,不是我要的数字,4个都显示“/”这个符号,

请求大家,我的问题在哪里?应该怎么改?

先多谢了

楼主:
谁来帮帮忙

网友A:
void AT24C04_WritePage()
{
    BYTE i;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0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for (i=0; i<16; i++)
    {
        AT24C04_SendByte(TESTDATA);
    }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
写24C02的时候,每写一个BYTE 要加延迟,不然写不成功。具体时间参看PDF,大概10MS。

楼主:
加了延时还是不行,在帮忙看看

网友B:
你的问题很好定位,既然显示得都是/,那说明从24读出的数据是一样的,因此很可能是0xff,加上0x30等于0x2f,正好对应/,接下来就是确认是写入还是读出的问题了,别告诉我不知道咋确认

网友C(2012-03-15):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