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并联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1-09):
我想做一个 12V的30A的开关电路。
但是百度了一整天没看到一个样例图。
现在约莫有点思路是并联MOSFET。

谁做过能否画个图?

先谢了

网友A:
30A  也不大啊   应该有很多可选的mos的

楼主:
但是我不知道 电路怎做。也百度不到
我想选IRF3415,有150A,这样是否可以不用散热片?

网友B:
不加散热片,想都别想

回复 楼主:
顺便提醒下,IRF3415是43A的管子

楼主:
我搞错了,是IRF1404,有160A,如果两个并联,可以不加散热片吗?

网友C:
为什么会想到不加散热片呢?加散热片不是更好么?
5# firecow

网友A:
12V *30A=360W,  这个不加散热片除非你有vicor的水平

网友D:
30A不算很大,用MOSFET管做开关,理论上可以不加散热片的。
现在有不少MOS管导通电阻不到1mR,这样在流过30A电流下耗散就是30^2*1m=0.9W,没啥问题,因此,理论上可以用无散热片的单管。
当然,0.9W也有一定发热,实际上还是要加一个小散热片为好。
但如果选两个IRF1404并联,其导通电阻2mR,那效果就差一些,每个管子也是耗散0.9W,还是要加散热片为好。

如果采用我使用的0.95mR的管子IPB009N03L,两个并联,就可以完全不用散热片。我用这种管子控制12V、500A,当然是多个并联,就没有加散热片,详见: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12849

至于电路,我那里的可以参考。由于MOS管输入电容大,因此需要驱动的电流也大一些,以便减少过渡时间。另外为了稳妥,要像我那样做个双稳的电路,以便保证MOS管不处于中间状态。

楼主:
楼上的LYMEX您好

每个管子0.9W这么低,而这个管子可以在平均80度温度下工作,最高可去到175度,是否理论上都不用散热器才对?

我不做电子很多年,都不懂这个了。您的经验觉得呢?

其他楼上的那些我就不知道是否说的对了,理论上来说,你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E:
如果只是做电源开关不是PWM开关,两个1404控制30A那是肯定行的。

网友D:
TO220的封装,不加散热耗散0.9W没问题,就是烫手而已。
如果就是局限于TO220封装的,并且管子型号还没有选定的话,可以选IRF1324,典型导通电阻1.2mR,比IRF1404发热要小很多。

网友F:
如果开关频率不高,重点是RDS(ON)参数,越小发热越小,不加散热片也可以。
如果开关频率高,还要考虑开关损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是很赞成,你算的是导通损耗,但是开关电源在高频下体现的还有开关损耗,对于电源来说,开关损耗有时候要比导通损耗要大,而且大得多,因此加散热片不仅要考虑到导通,更要考虑到开关损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