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中,为什么进入中断,就修改一次中断级别

楼主:
132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C_IRQHandler, 5)
    133          {
   \                     EXTI_PORTC_IRQHandler:
   \                     _interrupt_7:

\   000000 8A                    PUSH      CC
   \   000001 84                    POP       A
   \   000002 A4BF                  AND       A, #0xbf
   \   000004 88                    PUSH      A
   \   000005 86                    POP       CC
   \   000006 8D000000              CALLF     L:?push_l0
   \   00000A 8D000000              CALLF     L:?push_l1

中断函数是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C_IRQHandler, 5)
{
u32 ii= add(323,424);}

没有设置优先级呀

网友A(2012-01-09):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请把完整的项目打包发上来研究一下,包括编译产生的.lst文件,谢谢。

网友B:
需要一些详细的资料

楼主:
完全打包了

楼主:
就是stm的原厂模板,加上自己定义的一个加函数。

在中断中调用这个加函数。

虽然我没有定义中断级别,但是绝对,中断服务函数,不能进入就修改中断级别呀!

楼主:
绝对应该是觉得

楼主:
难道因为我没有设置优先级,iar编译器自动帮我设置了优先级???

看说明书,厂家默认,cpu启动后,中断优先级,都是设置为11,也就是第三级

这样修改就是第2级了。

网友A:
还没有看LZ的代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CC寄存器的第6位与中断优先级无关。

与中断优先级有关的是第3、5位。

楼主:
关于这个寄存器,我这里有两个版本,这个是stm8 编程手册的15页

这个是iar reference manul 99页
CPU condition code register interrupt bits (CCR)

楼主:
应该是上面的那个有些位给省略了

楼主:
谢谢香水!我自己一个人,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错那了。

楼主:
顺便问一下,把这个没有用的位,清零,干嘛?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把这个没有用的位,清零,干嘛?
引用 楼主:

这正是我在2楼感觉奇怪的地方。

网友A:
请看勘误手册: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ERRATA_SHEET/CD00270741.pdf

下面是有关这个问题的相关截图:

楼主:
我一直以为勘误手册是给修正datasheet上的tyoe 错误而产生的。

绝对没有想到是讲硅片上的bug,所以从来没有下载。

从这个手册上,我看到了,我以前一直疑惑的问题,无法关闭hsi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问题,我不会用而已。

今天从勘误手册上明白,那就是硅片bug!

真是晕呀!!!!

以后测试每个功能的时候,还是先去看看硅片勘误再说。

楼主:
英文不太好,看这篇10分钟,大概明白,就是如果调用的函数中,有除法,编译器添加这个指令。

就这一句,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也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If an ISR or a function called by this routine contains a division operation,

就是那个  this routine然后又是by。

这个看不懂。看了10分钟,也不明确到底是那个程序

楼主:
我现在终于体会有些人说的stm上太多bug了。我写代码不多,都能遇到!

楼主:
上面那句话,关键疑惑的地方,就是this

那个this到底是指那个!!!!!

我怎么看都不明白。
最后不看了,我怕我会疯掉!

楼主:
香水,问你一下

这个错误上面的
Stack pointer address incompatibility across family devices

这个是什么意思,

Stack pointer address incompatibility across family devices
Description
Stack pointer address compatibility across STM8S105xx family devices is not currently possible due to the present RAM mapping.

网友A:
我现在终于体会有些人说的stm上太多bug了。我写代码不多,都能遇到!
引用 楼主:

其实DIV/DIVW这个问题已经被编译器解决了,如果你不研究编译产生的代码,你是看不见的;所以说你并没有遇到Bug,是你钻研太深了,:lol

网友A:
上面那句话,关键疑惑的地方,就是this

那个this到底是指那个!!!!!

我怎么看都不明白。
最后不看了,我怕我会疯掉!
引用 楼主:

this routine 是指那个包含DIV/DIVW指令的函数,它又会被中断函数打断。

网友A:
香水,问你一下

这个错误上面的
Stack pointer address incompatibility across family devices

这个是什么意思,

Stack pointer address incompatibility across family devices
Description
Stack pointer addr ...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说不同的型号,可能堆栈指针的地址范围不尽相同,因为RAM的地址范围不同;其实这不是Bug,只是移植时有些不便。

楼主:
this routine 是指那个包含DIV/DIVW指令的函数,它又会被中断函数打断。
引用 网友A:

If an ISR or a function called by this routine contains a division operation,

called by 是这个包含div的函数调用其他????

这个程序调用自身??

"isr或者这个程序调用的其他函数,包括一个除法操作。"这应该是正确的翻译。

这个说明写的太不仔细了,断句太多疑问。

我最后觉得正确翻译应该是:这个isr服务程序中,或者在isr服务程序中调用的函数代码段中有div操作,可能会错误。

楼主:
This error occurs when the DIV/DIVW instruction is interrupted and a second interrupt is generat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IRET instruction of the first ISR.

这个里面有太多的含义了。我的理解是:当div指令被中断,这是一个状态

然后在运行中断是发生在第一个中断执行iret指令的时候。

这两个状态使用and链接。

这个and 到底是联合组成一个,描述发生时候的两个条件。
还是两个都是单独并列的情况。

文档没有说清楚。

唉!!!!!!!

楼主:
其实DIV/DIVW这个问题已经被编译器解决了,如果你不研究编译产生的代码,你是看不见的;所以说你并没有遇到Bug,是你钻研太深了,:lol
引用 网友A:

我在抑制os,需要看调用规范,和编译器保护那些,那些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