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精密TI电源,助你马到成功[提交设计,我是新手]

楼主(2012-01-09):
我的作业也交上去了。虽然二次电源的设计做了不少,但是没有真正研究过指标。一般是凭经验,觉得差不多就那么设计了。咦~贴的图也是PDF格式的,欢迎大家指正。

——**说明**——
一、主芯片采用了LM2596-ADJ和TPS65130。LM2596本身的纹波比较大,所以增加了LC滤波电路。TPS65130纹波较小。
二、控制芯片采用了ATMEL公司的8位AVR单片机ATmega8,实现控制和采样功能。ATmega8自带的AD通道数为8,采样分辨率为10位,用它实现电流和电压检测的功能。没有采用高级的单片机,主要是成本的考虑。
三、显示设备是液晶屏MS1602R,四线驱动方式,需要占用单片机的7个IO口。可编程显示字符,无法显示汉字。用来显示三个电源的工作状态应该足够。
四、由于正负15V输出需要给运算放大器供电,所以没有使用芯片的EN口作为控制口,而是单独使用继电器来切换负载。+8V可以使用继电器切换,也可直接使用LM2596的控制输入口。
五、为了减少采样电阻对负载端的影响,把它的值定为了0.01V,且放置在了靠近电源的地方(不靠近地)。采样电阻用来实现电流的采样,仪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100倍。感觉使用采样电阻来采集电流的方法最省钱(^_^谁叫我老是月光一族涅~)
六、正负15V的带载能力,TPS65130为200mA,TPS65131为2A。非必要不使用TPS65131,因为那么小的片子要承受2A的电流,散热设计的功夫得非常厉害才行。
七、单片机和MS1602R的电流不超过50mA,11个运放在正负电源下的电流都不超过20mA。还可通过简化采样电路——减少运算放大器的个数——来减少功耗。这些都直接算在5V3A和±15V的负载里了。加上本身LM2596的带载能力就勉勉强强只到3A,所以实际上到不了严格的3A带载力。若是实际设计的时候,负载很接近3A或等于3A,那还是选择其他的电源芯片,比如LM2677吧~

——**结束**——

楼主:
自己先回复一个~这个作品没有仿真结果,因为目前做的事情都还算比较简单,没有仿真的必要,所以也没有学习。等有时间一定补上~PCB图没有绘——我也知道电源成不成功,PCB板的绘制技巧的重要性占了50%以上——But实在是劳心劳力啊,手上的事情还很多,就这样交卷了,不要拍砖啊~_~

网友A(2013-11-20):
楼主能不能把1602的程序共享一下呀?

网友B:
这个帖子   好老阿   以前  竟然没有看到过   话说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C:
有时间看看   楼主    开关电源    感觉   还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还是很多的